买个8000-10000¥的示波器有合适的推荐吗?

楼主(2014-11-12):
买个8000-10000¥的示波器有合适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高大上,头像更好看!看看泰克的了

网友:
如果不介意二手,有些TDS2024B好像还不错。

网友:
zlg的可以看看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个型号啊

网友:
舍得花这个钱,肯定买安捷伦啦!

网友:
周立功新的示波器,看样了是不错

网友:
ZLG看起来确实不错,玩过一小会儿,还行。等大神使用感受。

网友:
推荐安捷伦了

网友:
刚看到一个帖子,为什么现在说工资都用K ?

很显然 如果这个时候帖子 名字 钱 用 K 来表达 一眼就知道。。

网友:
用过很多示波器,低价的都不咋样,低于三万的,只能说凑合

网友:
泰克DPO2022B,1W出头。

网友:
都是高大上啊,用泰克吧

网友:
普源DS2072-S 70MHz 2CH 带信号源 可以破解到350M。再猛一点,搞4通道的。

网友:
推荐周立功的十全十美示波器

网友:
推荐FLUKE190系列的,全隔离不是一般的方便有用!

网友A:
Fluke190价格都2倍以上了,泰克的DPO2012和2014正好在这两个上下限上,是德的DSOX2012A据说长时间使用有问题,是系统垃圾太多崩溃还是什么的不做推荐,ZLG的看视频好像很牛最好能有试用机会再考虑买,或者降档到普源,两通道DS2072A¥5800元刷机成DS2302A¥16800元,或者更经济的DS1054Z¥2580元刷机成DS1104Z¥4500元

网友:
。。。楼主不说具体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190价格都2倍以上了,泰克的DPO2012和2014正好在这两个上下限上,是德的DSOX2012A据说长时间使用有问 ...

选了2012 zlg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2012 zlg不考虑

ZLG的看上去是很美好的,但是大部分人画1W元买一台国产示波器,心理上很难过得去
不过同等级别产品低价策略我觉得还是有戏的,就像长城的H8和H9一样,抄的质量还过得去的话,销量会高很多的

网友B:
别买普源精电,倒是便宜,400mhz的也不过这个价,但是测量真心不准,推荐泰克tds2024c,四通道,一万两千多现在,假如楼主预算够的话,可以入mso2024c,带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
别买普源精电,倒是便宜,400mhz的也不过这个价,但是测量真心不准,换量程的时候,继电器卡拉卡拉响
推荐泰克tds2024c,四通道,一万两千多现在,假如楼主预算够的话,可以入mso2024c,带逻辑分析仪的这个刚问过,2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买普源精电,倒是便宜,400mhz的也不过这个价,但是测量真心不准,推荐泰克tds2024c,四通道,一万两千多 ...

哪里不准,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本底噪声大?
下周周立功的销售带台示波器来,我终于可以试试了

网友B:
普源的是我在2010年时候上一个公司使用过的,号称是400mhz,型号恕我鲁钝,实在是想不起来
当时一个项目,是破解一个产品的通信协议,需要示波器测量通信数据的波形,通过查看波形,计算每个脉冲的时间反推导出协议,当时公司经济比较紧张,这活用逻辑分析仪来做最合适,但实在没办法
测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示波器抓不到波形,就算抓到了波形也很模糊,没法分析
事情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半夜里示波器一打开风扇呜呜响,切量程的时候继电器噼里啪啦的,也不知道普源现在有没有进步
现在手头用的是MSO2024c四通道的,公司买了不到半年,四通道,带简单逻辑分析仪,不得不说泰克的东西真心不错,这几个月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看一个脉冲信号幅值,信号很短,上升沿2us,下降3us左右,四通道同时采样,取四路信号,完美呈现,很满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源的是我在2010年时候上一个公司使用过的,号称是400mhz,型号恕我鲁钝,实在是想不起来
当时一个项目, ...

波形解码,普源便宜的机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假如没有,是没法抓波形的,只能使用其他触发,但效果不好说
另外普源2010年的时候就有400M的机器了?我又看了一下,现在销售的DS6000系列是1G和600M,DS4000系列是100M,200M,350M和500M,DS2000系列最高300M。莫非是淘汰的型号?还有就是您原来公司在2010年的时候就敢买400M的国产机器,也是相当有勇气的了,没钱也不敢这么折腾啊
另外DS1052E测试开关电源电流反馈的时候,确实干扰挺大的,得靠人工“识别滤除”

网友C:
不久前买了二手安捷伦54624的飘过。。
四通道,两秒开机,深存,32级灰度显示波形,一代经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久前买了二手安捷伦54624的飘过。。
四通道,两秒开机,深存,32级灰度显示波形,一代经典啊 ...

参数不高,甚至赶不上现在国产2000多元的,某些参数我怀疑使用了欠采样技术,但当年令我相当惊艳,使用感觉也不是现在国产能比的(高于6000元的不确定)不过我用的是54622
•增强的串行触发能力和集成的5位频率计数器测量。
•低价位的4 - 通道深存储器的示波器
•独特的4通道示波器
•100 MHz, 200 MSa/s
•每通道 2 MB 的MegaZoom 深存储器
•专利高清晰显示
•灵活的触发,包括I²C, SPI, CAN 和 USB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高,甚至赶不上现在国产2000多元的,某些参数我怀疑使用了欠采样技术,但当年令我相当惊艳,使用感 ...

咬了咬牙,3k买的
因为双通道的和四通道的差不多价格,所以干脆买了四通道的了

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用过54622。当时参加一个课外项目,实验室老师问需要什么,我随口说了个示波器,数字的就行,然后他们就从库房里拿出一台全新的54622。。

这个系列的参数确实不如现在很多国产的,但用起来很顺手,深存储特性几乎可以随意放大波形。。而且屏幕和现在的大多数示波器比起来还是有优势的,CRT反应快,颜色舒服,屏幕的分辨率高

至于参数,我不搞射频,100M带宽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解码,普源便宜的机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假如没有,是没法抓波形的,只能使用其他触发,但效果不好说

呵呵,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因为我现在用的是200MHz的,以前买的绝对比现在频率高,所以才说400,是10~11年左右的机器
这个只是个人主观感受,您老高抬贵手,也别揪我话茬
我上面提到的波形解码,和你理解的不一样啊,
当时我们条件有限,只能靠示波器抓波形,然后导出到U盘上,自己比着格子手算啊,算每个脉冲的持续时间,然后写上“1”,“0”,“1”,“0”
全“人工智能”的,波形解码??别逗啦,当时哪有这钱

网友:
泰克DPO系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