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与PICC对比,不科学啊

楼主(2014-11-12):
PICC编译结果:

XC8编译结果:

结论:PICC比XC8多编译出1K多hex,不太可能吧?

网友A:
PICC啥版本的?优化级别选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C啥版本的?优化级别选了多少?

9.82版本,优化级别我都试过了,没有效果都一样

网友A:
那也差太多了,PICC那么渣还是首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差太多了,PICC那么渣还是首见。

唉,我还花好多时间来优化代码,没想到换个编译器就好多了

网友B:
两个编译后功能测过了吗?

网友:
新的编译器肯定比老的好吧

网友C:
PICC 和XC8 不是同一家的吗?据说XC8只是PICC的另外一种叫法而已,差别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C 和XC8 不是同一家的吗?据说XC8只是PICC的另外一种叫法而已,差别有这么大??? ...

据说在PICC之后,微芯收购了HITECH(专门从事C编译器开发),开发出了新版本XC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编译后功能测过了吗?

还没测试,等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测试,等下试试

有些编译器确实效率高,比对一下汇编代码就知道哪里影响大。
我提的功能测试主要担心有些功能被优化掉了,不好好测试很难发现

网友:
关注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D:
应该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怀疑XC把没有调用过的函数给优化掉了,PICC是不管的,所有有用的没用的函数都会编译。可以试试把所有文件里的函数都调用一遍,重新编译。

网友:
PICC没有运行在PRO模式,看下面的提示。

网友:
楼主不看编译结果下面的提示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说在PICC之后,微芯收购了HITECH(专门从事C编译器开发),开发出了新版本XC8 ...

PICC就是HITECH开发的

网友F:
PICC没有和谐吧,还是lite。

网友:
呵呵, 17楼 道破

网友:
估计是没和谐。

网友:
XC8 就是PICC发展来的。

网友:
PICC明显提示为为和谐版本,当然编译结果大了

网友G:
编译器都说的这么清楚了,和谐后 40% smaller (1436 words),LZ这是完全没看啊???

网友:
XC8是微芯主推的编译器,PRO版的优化应该要比picc的要一点!

网友:
楼主和谐后再做个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C就是HITECH开发的

哦,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怀疑XC把没有调用过的函数给优化掉了,PICC是不管的,所有有用的没用的函数都 ...

在PRO mode下,与XC8差不多,但不知道和谐前后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PRO mode下,与XC8差不多,但不知道和谐前后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

PRO mode下同样未被调用的变量和函数都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都说的这么清楚了,和谐后 40% smaller (1436 words),LZ这是完全没看啊??? ...

呃,确实没看,第一次用,但为什么和谐前后有这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C没有和谐吧,还是lite。

是的,lite和pro竟有这么大区别

网友:
两个都用过,优化后差不多

网友H:
用过Plcc9.83和xc8,xc8稍有提升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H:
用过Plcc9.83和xc8,xc8稍有提升

正在用XC8 感觉编译 有点乱

网友:
少见多怪了不是, picc 免费版会恶意增加CODE和额外占用RAM,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