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产品如何去实现组网?

楼主(2014-11-12):
ZigBee协议组网的方式,都是搜索网络->选择协调器->联网这种基本方式,但是具体用到产品上,我见过以下几种。
第一种,固定PANID。这种方法就是协调器程序里面和节点程序里面PANID写死,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遇到不同的组网环境就改一次程序。
第二种,每个ZigBee设备留一个RS232接口,所有ZigBee节点出厂烧一样的程序,然后用VB或者C++写个上位机软件,并给最终用户配送一根USB转串口的数据线,让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配置。
第三种,某臭名昭著的智能家居厂商用的方法,原理是打开协调器的Permit Join功能,并在一个超时时间内关闭。节点上电后的一段时间内主动搜索协调器,如果这个时间内没有组网成功,节点自动关闭。(这种方式有个致命的漏洞,一个恶意节点可以采用Rejoin的方式,恶意消耗协调器的路由表)

网友:
还没用zigbee组建大型网络 只用过点对点传输

网友A:
用过第一种,没用过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第一种,没用过第二种

程序维护麻烦不?你做产品的话,这种方式很好玩,你可以带着电脑去客户家吃冰淇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维护麻烦不?你做产品的话,这种方式很好玩,你可以带着电脑去客户家吃冰淇淋 ...

请问Zigbee能否组成对讲机网络?

网友:
Zigbee了解一点,组网很方便

网友:
一般是用第二种

网友:
ID写入EPPROM,留接口来修改。

网友:
臭名昭著的智能家居厂商 南京 xx有限公司?

网友:
我感觉好茫然!针对上面的说的我不知道怎么下手,还在看代码中。

网友:
问下何为臭名昭著?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维护麻烦不?你做产品的话,这种方式很好玩,你可以带着电脑去客户家吃冰淇淋 ...

一般来说不用围护,要求是一次能用1-2年这样的,当然,如果要维护只能拿回来重新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用围护,要求是一次能用1-2年这样的,当然,如果要维护只能拿回来重新搞了 ...

反正你有一个用户就要改一次代码,你卖多少东西就改多少次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Zigbee能否组成对讲机网络?

其实不适合做对讲系统,zigbee规定的最大通信速率才250Kb/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适合做对讲系统,zigbee规定的最大通信速率才250Kb/s。。。。

现在公司采用CMX638,加纠错编码的话,码率就为3.6kbps。
请问有可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公司采用CMX638,加纠错编码的话,码率就为3.6kbps。
请问有可能么

不清楚,应该不太可能,你自己算一下,语音通信的最小带宽要达到多少才不失真。

网友:
同问何为臭名昭著?有什么故事说来大家听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应该不太可能,你自己算一下,语音通信的最小带宽要达到多少才不失真。 ...

压缩前是64kbps,语音被压缩后为2.4kbps,加纠错为3.6kbps。
不知道能不能组成对讲机网络

网友:
拨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前是64kbps,语音被压缩后为2.4kbps,加纠错为3.6kbps。
不知道能不能组成对讲机网络 ...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TI好像有个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前是64kbps,语音被压缩后为2.4kbps,加纠错为3.6kbps。
不知道能不能组成对讲机网络 ...

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你有一个用户就要改一次代码,你卖多少东西就改多少次代码。

其实那个产品也不允许第二种情况,有点限制,所以干脆用第一种了

网友:
那以后我可以考虑下

网友:
楼主说的三种我都见过,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的组网方式!

网友:
很有意思,但是这集中组网方式都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