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 10.4.1(包含10.4)导出IAR编译器符号报错ERROR[pe007]求解决

楼主(2014-11-12):
  下载fresscale 官方PE10.4版本 ,生成kl16z256vlk4的iar工程。工程报错很厉害。开始以为是版本问题,升级到10.4.1也没有解决。
  官方压缩包KL25_SC.exe解压后修改一个分号或空格后也出现一样的问题。  大家有类似困惑的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以问问飞思卡尔的FAE哈

网友:
也可能是IAR版本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你IAR啥版本的?

网友A:
如果你用IAR直接打开官方代码都会有问题,那么肯定是你IAR问题,和PE导入无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IAR啥版本的?

IAR7.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IAR直接打开官方代码都会有问题,那么肯定是你IAR问题,和PE导入无关哦。 ...

压缩包直接解压后可以编译通过,修改(加个空格‘;’什么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IAR直接打开官方代码都会有问题,那么肯定是你IAR问题,和PE导入无关哦。 ...

  你那个什么版本,可以发过来看看吗   ?我这个是在www.iar.com 下载的 只有最新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什么版本,可以发过来看看吗   ?我这个是在www.iar.com 下载的 只有最新版。 ...

你最新版本有没有申请LICENSE?
你不添加空格能编译吗?
回头我有空装个最新版本试下,看看是不是和你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