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高低音不明显,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4-11-12):
昨天闲来无事,手头有块16*16的点阵便想写一个音乐频谱,但是写出来后发现频谱的高低音区分不是很明显!整个屏幕上的频点感觉显示的都是一个频点。请问是我傅立叶算法的问题吗?程序已经贴上,欢迎大家下载,点评。

网友:
帮顶一下楼主吧!!我还不知道傅里叶是啥呢

网友:
如果傅立叶计算没错的话,那就改一下采样频率吧。

网友:
点数太少了,没法分辨,找个分辨率好点的屏搞吧。

网友:
没人有看你的程序啊。
你不如设置调试个串口输入,看各点分量有多少,
自力更生吧!

网友:
我来帮顶一下,希望楼主尽早解决

网友:
楼主还不如把四个点阵弄成一排做成宽屏的

网友(2015-10-16):
看着好高端。

网友:
估计是AD转换前端有问题,输入的音频幅值太大导致AD限幅。LZ 可以边调整输入音量电位计,边用示波器观察一下音频幅值不要超出AD输入最大允许值即可。
若不是音频幅值问题,则LZ 该查查16通道FFT是否正确分离。

网友:
输入单音频点,一个一个地测试,注意不要超过ADC的转换范围,否则会有大量高频分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