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是直接用8个通道还是用一个通道切换来实现呢?

楼主(2014-11-12):
各位大哥们好,小弟最近忙于做一个测量热电偶的采集板,参考了一下几家大公司的产品,发现他们都是采用一个切换电路来达到测量多通道的目的,不知道这样有啥好处,我知道的可能就是一致性要好一点点,现在市场上不是有多通道AD采集芯片的吗?为啥不直接测量呢?请各位大哥发表一下看法,还有就是大家能否分享一个热电偶测量电路方案给小弟,精度要达到0.1度,前端估计要加热电偶处理IC,谢谢了!

网友A:
热电偶测温对于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使用多通道切换,降低AD采集模块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测温对于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使用多通道切换,降低AD采集模块要求。 ...

不过对LZ的通道开关+ADC,应该是为了得到更高的采样位数。多通道的采样位数一般不高好象。

网友:
温度一般都要求16位以上的AD,8位AD多通道的很多,也很便宜,不过16位的,多通道的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C:
直接测量若一路AD需要1刀,8路就需要8刀,明白

网友D:
温度一般都要求16位以上的AD,8位AD多通道的很多,也很便宜,不过16位的,多通道的价格就上去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一般都要求16位以上的AD,8位AD多通道的很多,也很便宜,不过16位的,多通道的价格就上去了,
不知道我 ...

大哥再详细一点,小弟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量若一路AD需要1刀,8路就需要8刀,明白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用单路测量8个通道的话,也要用到8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对LZ的通道开关+ADC,应该是为了得到更高的采样位数。多通道的采样位数一般不高好象。 ...

一样的吧,我以前做个ADS1118,你配置过去就行了,和这个应该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测温对于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使用多通道切换,降低AD采集模块要求。 ...

降低AD模块的要求怎么讲,能否具体一点,谢谢了!

网友E:
还是切换吧,我做一个产品,找了很多AD,理想的300多,最后选定一路16位的80多,用模拟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切换吧,我做一个产品,找了很多AD,理想的300多,最后选定一路16位的80多,用模拟开关切换。 ...

一个AD芯片要这么贵???,不会吧 我打算用ADI的一个24位来做,之前做4-20mA 0-5V是用TI的ADS1118来做的,16位的,现在想把精度再做高一点,把PT100,0-10V之类的类型全部做进去,不知道大哥有何建议!能否提供一点点资料或者方案啥的!

网友F:
如果测量通道不多用多路AD芯片当然简单,自撘电路那是不得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测量通道不多用多路AD芯片当然简单,自撘电路那是不得已。

什么一个不得已法?求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AD芯片要这么贵???,不会吧 我打算用ADI的一个24位来做,之前做4-20mA 0-5V是用TI的ADS111 ...

我选的AD芯片采样速度250K-1M,自然价格也高很多,我们一般用的AD芯片价格在70-300,这次做的产品用模拟开关8路切换,MCP508一个30元左右,上次的产品是64路切换选择的是干黄管继电器一个80元左右,根据客户需求来定。

网友G:
就是AD并行运行了,你MCU能并行运行吗? 430MCU中有组转换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AD并行运行了,你MCU能并行运行吗? 430MCU中有组转换挺方便的

对呀,我的意思是并行的时候,你测量的时候还是一路一路来,只是是用不同的AD通道而已,可以配置的,一个一个来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我的意思是并行的时候,你测量的时候还是一路一路来,只是是用不同的AD通道而已,可以配置的,一个 ...

并行的ADC价格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一个不得已法?求分享!

有需要一二百路热电偶测量没有相应芯片要自搭,没有高精度多路要自搭等等。

网友:
没有实时性要求,多通道切换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