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0.6+KE02Z求助,我新建了个工程可以下载联机OPENSDA调试调试

楼主(2014-11-12):
CW10.6+KE02Z求助,我新建了个工程可以下载联机OPENSDA调试,但是我把新建的工程从工作空间删了导入另一个工程后,再导入刚才新建的工程再联机调试时就发生了如下的状况!快要吐血了我!快被CW10.6搞崩溃了!  sda硬件连接也正常。编辑添加sda图片。

网友A:
把cw关了,按先前一样的步骤重新建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w关了,按先前一样的步骤重新建立试一下。

这样肯定可以了啊,我的意思是如果从别的电脑搞来一个工程文件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肯定可以了啊,我的意思是如果从别的电脑搞来一个工程文件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

不会!
你看官方代码的opensda都在的。
所以应该是你操作有问题了。
你配置好OPENSDA后,关闭CW之前要先保存,然后关闭CW,然后删掉workspace的东西,再转移你的工程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我们在CW下已经用了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你看官方代码的opensda都在的。
所以应该是你操作有问题了。

我新建工程时它也没提示我保存OPENSDA配置啊?没保存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才我又试了一下确实会这样,但是在哪里保存呢?我配置了一下连接还是出现无法连接opensda这个图还有这些设置,我的目标板就是ke02z64的,这些图片哪里有问题呢?我HOLD不住啊!我设置了,仍然出现上面第一个图片,再怎么重试都是无法连接到ke02板。真心搞不懂。

网友B:
你点应用了没有?
还有,你CW啥版本的?
如果是CW10.X的,最好不要用中文的,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点应用了没有?
还有,你CW啥版本的?
如果是CW10.X的,最好不要用中文的,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

cw10.6,我确定路径绝对没有中文字符,应用也貌似点了,应该点了,好吧我换回英文吧。这个Kinetis太活跃了,太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cw10.6,我确定路径绝对没有中文字符,应用也貌似点了,应该点了,好吧我换回英文吧。这个Kinetis太活跃 ...

我说的是中文界面,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你先换成英文的试试,如果还有问题,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