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mpu6050的卡尔曼滤波程序

楼主(2014-11-12):
/**********Kalman_Filter *********/

/* 系统状态变量*/
float x[2] = {0,0};
/* 采样时间 */
float Ts = 0.001;
/*误差的协方差矩阵*/
float p[2][2] = {{1,0},{0,1}};
/* Kalman增益 */
float K[2] = {0,0};
/* 系统状态协方差矩阵对角元素 */
float Q0 = 0.00001,Q1 = 0.00003;
/* 系统输出 高斯噪声方差*/
float R = 0.5;
/*
        Zk 倾角仪器或加速度计测量的系统角度  Gyro 陀螺仪的角速度输出
        x[0] 系统倾角
        x[1] 陀螺仪漂移
*/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Zk,float Gyro)
{

        /*
          X(k+1) = AX(k) + B*U
          A = {{1,-Ts},{0,1}}    B = {Ts,0}
          Zk = Hx
          Zk  系统输出    H = {1 ,0}
          计算系统状态估计值
        */
        x[0] = x[0] + Ts*(Gyro - x[1]);
        x[1] = x[1];
        /*
          误差的协方差估计
        */
        p[0][0] = p[0][0] - Ts*(p[0][1]+p[1][0]) + Ts*Ts*p[1][1] + Q0;
        p[0][1] = p[0][1] - Ts*p[1][1];
        p[1][0] = p[1][0] - Ts*p[1][1];
        p[1][1] = p[1][1] + Q1;

        /*
                计算Kalman增益
        */
        K[0] = p[0][0]/(p[0][0]+R);
        K[1] = p[1][0]/(p[0][0]+R);

        /*
                校正先验协方差估计
        */
        p[0][0] = p[0][0] - K[0]*p[0][0];
        p[0][1] = p[0][1] - K[0]*p[0][1];
        p[1][0] = p[1][0] - K[1]*p[0][0];
        p[1][1] = p[1][1] - K[1]*p[0][1];

        /*
    校正系统状态估计值
        */
        x[0] = x[0] + K[0]*(Zk - x[0]);
        x[1] = x[1] + K[1]*(Zk - x[0]);

}

有同学说的他人的程序是不是下面的
void Kalman_Filter1(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        //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那这个是不是卡尔曼滤波呢?

网友:
收下了 你应该讲解两句的 什么入口出口的

网友A:
你确定这是Kalman滤波?

网友B:
这是什么卡尔曼滤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Kalman滤波?

你确定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卡尔曼滤波  ?

离散卡尔曼

网友:
有人验证过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
像是Kalman filter的形式,但是估计的只是一个scaler而不会vector,没看懂在估计啥?

网友C:
之前看过别人写的。你这个应该不是!

网友D:
单值滤波,算不上卡尔曼,卡尔曼实际上是融合过程,不是滤波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值滤波,算不上卡尔曼,卡尔曼实际上是融合过程,不是滤波过程

看一下第二段程序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别人写的。你这个应该不是!

你说的是不是第二段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Kalman滤波?

请问第二段程序是不是卡尔曼滤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Kalman滤波?

还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别人写的。你这个应该不是!

还请指教

网友A:
第二段应该是,你可以假设一组数据然后加入高斯噪声,看看滤波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段应该是,你可以假设一组数据然后加入高斯噪声,看看滤波后的效果 ...

刚看完电影,心情不错,就不刻薄了,只说一句,别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完电影,心情不错,就不刻薄了,只说一句,别不懂装懂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完电影,心情不错,就不刻薄了,只说一句,别不懂装懂

第二段估计就是网上抄的一段mpu-6050程序

网友:
先收藏着,以后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第二段程序呢?

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转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这个帖子讲得满详细,有研究的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第二段程序呢?

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转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这个帖子讲得满详细,有研究的可以参考看看。 论坛里发这个算法的人很多,你自己收看看,对比下。

别人纠正的不对,只是为你好,并不是想对你怎么样。

网友(2017-03-28):
引用 网友C:
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转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 ...

楼主写的那段代码是对的,他只是直接将别人写的二维卡尔曼滤波中的C_0=1了,更直观的展现了卡尔曼滤波的五个经典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值滤波,算不上卡尔曼,卡尔曼实际上是融合过程,不是滤波过程

卡尔曼实际是一个观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