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锂电池供电设备用的 欠压锁定(UVLO)电路

楼主(2014-11-12):
如题,目前找到一个相关电路,可以用
各位有没有更低功耗、可靠、简洁的方案???

网友A:
单节(3.7V)? DW01就可以啊

网友:
你自己找的这个看起来就已经很简洁了啊。

网友B:
你这个就行,只不过置回区间不好计算。

网友:
电池低压保护动作电压容易受温度变化影响,也就是温度稳定性不是很好。

用TL431 + PNP三极管也可以,稳定性要好于使用三极管的施密特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节(3.7V)? DW01就可以啊

DW01 低压截止保护后,重新启动需要增加一个启动按钮,使用不是很方便。

另外DW01的截止保护电压偏低,大概在2.5V左右。

楼主:
4.5uA 的低功耗UVLO,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行,只不过置回区间不好计算。

请教一下 置回区间 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置回区间 的计算

不太好算.文中都说了,跟三极管的选择B都有关系(欠压的时候R5上的电压是由Q3建立的,当电压上升到正常时,Q1导通,形成正反馈。Q2导通程度降低,输出高电平。当电压下降的时候,因为Q2导通减低了,所以在R5产生的电压小于之前的了,所以欠压点比之前小了),不过这种电路仿真起来还是比较准确的,你可以仿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W01 低压截止保护后,重新启动需要增加一个启动按钮,使用不是很方便。

另外DW01的截止保护电压偏低, ...

你选一下精工的呢?各个电压点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选一下精工的呢?各个电压点都有。

精工? 给个链接

网友D:
最最常用的一个型号: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128qTXrn38SJ-5OosW
过充电检测电压 3.9 V ~ 4.4 V(进阶单位为5 mV)
过放电检测电压 2.0 V ~ 3.0 V(进阶单位为10 mV)
· 工作状态时 典型值3.5 µA 最大值7.0 µA  · 休眠状态时 最大值0.1 µ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最常用的一个型号: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xxW7yzWeGHFCuQkrLYaFpZSQn-7NGwd6INGv8Mt-NLoA ...

感谢!~

网友:
施密特电路,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