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的电路生成稳定的25V电压

楼主(2014-11-12):
是这样的,有个测试治具利用AD采样电压,现在需要低压和高压校准,低压就直接找基准芯片,
目前我的做法是使用LM317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出25V,但是实际在测试时发现25V不稳定,小数点第三位总是会变化,直到小数点第二位也变化,

有什么芯片输出比较稳定的电压25V?
或者我的电路怎么改进,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算一下。
小数点后第三位。0.001/25=0.00004

网友:
没原理图。
不知道“小数点第三位总是会变化”的小数点第三位是何概念?
也许,不是LM317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之前买论坛上买老杨的表头,最大量程是30V,测量普通电源输出的电压25.234V,小数点第三位都不会变化的。
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要如何输出稳定的25V电压?
补充一点,LM317输入端的电压是DC-DC输出28V.

网友:
贴个原理图出来看看。
按理说,你都没有什么负载,应该挺稳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之前买论坛上买老杨的表头,最大量程是30V,测量普通电源输出的电压25.234V,小数点第三位都不会 ...

简单的,您可以试试,是LM317的问题,还是您用的A/D器件的问题。
您可参考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您可以试试,是LM317的问题,还是您用的A/D器件的问题。
您可参考二楼。 ...

用两节12V10AH的蓄电池串联起来。保证让你满意。。小数点后5位都不会动,要是动估计是万用笔的问题了

你的电路在哪里啊?在输出端多加几个电容上个4700UF的并联起来,而且你的变压器最好是用线圈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日啊。。。回复错位了,,,是回复给楼主的,结果回复6楼了

网友:
用两节12V10AH的蓄电池串联起来。保证让你满意。。小数点后5位都不会动,要是动估计是万用笔的问题了

你的电路在哪里啊?在输出端多加几个电容上个4700UF的并联起来,而且你的变压器最好是用线圈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把电压先进行衰减

网友:
蓄电池是王道

网友:
很简单,用多块基准电源串联起来,记得输入电源要互相隔离哦!哈 哈!!!

网友:
先用好的电源测317是线性,纹波会小很多,否则查查317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