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有没有可以订制此规格变压器的厂家

楼主(2014-11-13):
目前有一需求
希望在30KV的电压上建立一个100V左右的电压
30KV已经有了所以需要30KV+100V=30.1KV)
电流极小
只需要电压即可
想使用变压器来耦合12V至100V
用桥式加电容的方式来建立
不需要稳压
只是这变压器不知道去那订作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最好能说明是直流还是交流,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说明是直流还是交流,频率是多少?

30KV现在一般都是直流特高压传输了吧?

如果直流好办啊,随便弄个电瓶,串联上去????大概这个意思吧,

网友:
如果是在广州,广州解放中路有一些定制变压器的厂家的档口。自己去找找看

楼主:
30KV是直流   可以用电瓶供电是没问题   但是电瓶供电有时间问题   想要稳定长时间输出    电流需求极小(10mA拉以内即可),只需对一个电容充电   无放电    主要是绝缘问题   看有没有厂家可以推荐一下有这个制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