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频率混合高精度信号源问题

楼主(2014-11-13):
现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测试11HZ+50HZ和140HZ+50HZ两种混合正弦信号,要求输出电压范围0~20V,电流最好能到1A,电压精度最少0.1%,不知道什么样的源能够输出这样的信号,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找三个SPI接口的DDS,输出正弦波,输出端各接电阻,然后并联在一起,输出功率放大,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三个SPI接口的DDS,输出正弦波,输出端各接电阻,然后并联在一起,输出功率放大,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

想找一种现成的测试仪器

网友:
信号发生器加功放,

网友(2015-01-01):
楼主在做埋地管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