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片载资源怎么理解?

楼主(2014-11-13):
片载闪存
片载SARAM
引导ROM怎么理解

网友:
应该是就同普通单片机一样的,flash,ram,bootlaoder.

网友:
载,可以理解为集成的意思.

网友:
DSP,听过没用完过

网友A:
就像脸上长着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脸上长着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一个意思。

我是问你长的眼睛是出气的吗?还是干什么的。

网友:
意思就是:DSP芯片内部有flash,ram。引导rom是芯片厂商在出厂时写入的引导程序,只能写一次,用户不能编写这部分rom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你长的眼睛是出气的吗?还是干什么的。

你眼睛如果是出气用的也无妨。真后悔为积分回答这蠢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类比单片机。

网友(2015-01-04):
flash ram都是存储器 flash掉电不丢 ram掉电丢
都可以存放code 和 data
一般编译后的.out文件直接烧写到flash中 ,包括工程中定义的函数 const数据和已初始化变量的初始值
已初始化变量在main函数运行前 程序会做一次拷贝 拷贝到定义的ram中
对于其他未初始化的变量和局部变量都是ram中( 局部变量一般在堆栈中)
为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ram读取一般比flash快),可以使用手动将函数从flash中拷贝到ram中运行 就是ti的ramfunc ,即程序保存在flash(硬盘) 在函数运行前加载到ram(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