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USB Hub ,一拖四,USB 2.0,麻烦推荐芯片

楼主(2014-11-13):
想做一个USB Hub ,一拖四,USB 2.0,麻烦推荐芯片

麻烦熟悉的同学帮忙推荐下,感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做呢?市场上的成品不是很便宜了吗?

网友:
在用fe1.1s

网友:
瑞萨的比较稳定好像是uDP720114,话说现在都USB3.0了

网友:
好东西——USB2514B,价格也好

网友:
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还是买成品合适啊

网友:
是的,成品貌似都10块钱上下了,这东西都在玩价格战了,还得拼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做呢?市场上的成品不是很便宜了吗?

客户需求

网友:
同用FE1.1S

网友:
这个芯片GL850GS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推荐

楼主:
请教下fe1.1 和fe1.1s差异在哪里?

网友B:
MTT: FE1.1 / GL852 / USB2514
STT: FE1.1s / GL850

网友C:
目前市场上多数的USB 2.0 Hub芯片,只有内建一个Transaction Translators(STT),因此
当Hub接收到如Full Speed的装置进入时,12Mbps的「单一」信道必须被多个装置分享,
因而造成数据传输时的壅塞。如采用MultiTRAKTM多重交易转译器(MTT)技术的USB 2.0 Hub控制芯片,  每一个连接埠都内建一个TT,12Mbps
的传输速度可以完全发挥,不被分享。

网友:
cy7c656x4
4 Transaction Translator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fe1.1 和fe1.1s差异在哪里?

不好意思,不太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不过,楼上好像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市场上多数的USB 2.0 Hub芯片,只有内建一个Transaction Translators(STT),因此
当Hub接收到如Full S ...

你说的这种hub有那些ic是用这样的架构呢?

网友:
RTS5401
RTS5411

网友:
同求 , 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做过FE2.1的,一拖7,芯片零卖5元,外围电路简单无脑,目前正在服役,感觉还比较稳定吧

网友:
我用Gl850a STT 和 gl852 MTT,gl850A偶尔会发热的,建议用85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hub有那些ic是用这样的架构呢?

古大师 说了你看他的回帖吧

网友:
做HUB不难,外壳才是麻烦事。
我现在的HUB前阵子买的,10口,里面是2个FE2.1芯片,140块钱。
虽然说价格有些贵,但是外壳方便好用,牌子是 西普莱

网友E(2019-01-29):
引用 网友B:
MTT: FE1.1 / GL852 / USB2514
STT: FE1.1s / GL850

你好,咨询个问题 现在做了GL850(28pin)一拖三的设备和一个GL823 USB读取SD卡的板,接插件均采用的Molex 1.25间距的端子,线材用的USB线缆自己压接的端子,这2个芯片均是USB2.0的标准 ,现象如下
1 GL823这个板 通过Molex 1.25间距的端子 与USB线缆连接,总线长40cm左右,  通过电脑读取 拷贝数据没有问题
2 GL850板与GL823的板连接,通过10cm的线长拷贝数据,时间长久会卡死 ,再次上电GL850 不识别了,引脚的状态如 晶振介于起振状态与非起振之间、TEST引脚状态、指示灯的状态,跟之前就不一样了  初步怀疑有损害,但是不清楚为什么  大师能给分析下原因吗 此时GL823单独连接电脑还是好使的

网友(2019-05-13):
MARK下,usb hub 芯片

网友(2020-07-03):
GL850G兼容性不好,试验下USB2514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咨询个问题 现在做了GL850(28pin)一拖三的设备和一个GL823 USB读取SD卡的板,接插件均采用的Mole ...

GL823的电源是通过GL850来的?

网友:
14,15才是重点。以后买usb hub不吃亏

网友(2020-09-20):
usb2514也不太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TT: FE1.1 / GL852 / USB2514
STT: FE1.1s / GL850

MTT和STT有什么区别?原来用GL850G,USB摄像头掉线,换成GL852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F:
MTT和STT有什么区别?原来用GL850G,USB摄像头掉线,换成GL852就可以了

MTT:4个口有4个TT,接入低速设备后,Port1=2=3=4=12M,速度均等

STT:共享一个TT,接入低速设备后:1+2+3+4=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