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路板同一个插排上插其他的电器电路板会死机,求解

楼主(2014-11-13):
电路板使用的是交流220V输入,然后经过变压器,整流桥,三端稳压器再给板子供电。但是遇到奇怪现象,在板子使用的插排上拔插其他的电器时电路板会死机,概率还是挺大的有50%,尤其是插同样的板子时死机的概率会是100%。死机多发生在USB传输时。

网友:
电源没有做好。
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楼主可以把电源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或者PCB Layout

网友:
干扰大,板子刚干扰能力差

网友:
希望有后续分析或解决办法,学习

网友A:
吧三端稳压器换成LM2596,这个要比7805之类的好很多,稳定性高。。。还有就是板子一定要做好屏蔽。在变压器介入电源瞬间会有较强的电磁干扰。。。最好变压器外铁芯也接地。板子信号部分做好屏蔽,,,必要的时候电源部分加上隔离。

网友:
电源干扰,另外MCU加上看门狗吧

网友A:
最后一句usb传输是啥意思?链接电脑的usb?还是啥。会不会是漏电、感应电等原因导致的零电位不一样。我的电脑以前有过,一旦插入其他带独立供电的开发部啥的,电脑显示屏就是黑屏一下。。。。后来发现是电脑显示器轻微漏电。

网友:
楼上说的是原因,但多数不是致命的。你的电路或程序设计应该有bug。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另外,放狗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三端稳压器换成LM2596,这个要比7805之类的好很多,稳定性高。。。还有就是板子一定要做好屏蔽。在变压器 ...

我估计也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是高精度的ADC采集系统,所以没有选2576这种开关式的稳压器,用的是MIC29300-5.隔离?你说的是隔离变压器吗?我们的仪器也有三合一的开关,带了交流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usb传输是啥意思?链接电脑的usb?还是啥。会不会是漏电、感应电等原因导致的零电位不一样。我的电 ...

我们的板子与电脑之间进行USB通讯。怎么才能测试出来漏电呢

网友C:
估计是电源问题加电源滤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源问题加电源滤波器试试

测试电路板的时候是没有加滤波器的,但是整机测试的时候会加一个三合一开关,带滤波器的,但是还会死机,尤其是要是有人使用电钻,角磨机之类的。会不会是三合一开关的滤波器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另外,放狗了没

没放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电路板的时候是没有加滤波器的,但是整机测试的时候会加一个三合一开关,带滤波器的,但是还会死机, ...

有电机什么的那死机肯定会出现概率高一点,这种开关里的滤波器可能作用是有限的

网友:
抗干扰能力太差了,电源部分要好好整一下。

网友D:
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抗干扰能力太弱。

网友:
我也认同大家的想法,就是干扰大造成的,不知LZ最后解决问题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抗干扰能力太弱。

估计是板子问题。电源29300系列特性非常好,电源缺陷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板子与电脑之间进行USB通讯。怎么才能测试出来漏电呢

测电脑外壳对地的电压,usb接口的负极对地电压。。。应该万用表就能读出的。。。。我的以前漏电的时候在查插头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火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是高精度的ADC采集系统,所以没有选2576这种开关式的稳压器,用的是MIC29300- ...

高速精密 ADC,那就得电源非常纯净了。。。。最好还是隔离电源呢。。。得舍得在电源部分下料。。。。隔离变压器+线性稳压。肿么样。。。。我现在做的东西。2596满足了,,,再好的稳压ic没用过。。

网友D:
楼主把电路图和PCB放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样大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哦。只是简单一说,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电源上电插拔瞬间,会在插排上形成干扰,并且这种干扰很容易就引入交流变直流电路中。有图才能帮你解决问题。你可以尝试下网电源部分的测试,加快速脉冲群,电源跌落等测试项目测试你的交流转直流,用示波器抓波形,然后再从电源的入口一直分析到你出问题部分的电路。先测电源的稳定性,然后再看是否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板子问题。电源29300系列特性非常好,电源缺陷的可能性非常小。

是啊,29300性能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另外,放狗了没

有图了。可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电路图和PCB放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样大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哦。只是简单一说,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

有图了,可以瞧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是高精度的ADC采集系统,所以没有选2576这种开关式的稳压器,用的是MIC29300- ...

DCDC之后用基准源芯片来做,可行不?

网友:
一般是受干扰了

网友D:
通过电桥整流后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应该是电源入口220V没滤波引起的,你先试试在电源前端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然后再往后面的电路看。我个人喜欢先用开关电源将整流后的电压先降压一下,然后再用线性降压来做滤波减小纹波。开关电源对电源端的负载变化要求小,不会因为电源入口端的较大幅度变化而影响输出电压,但是开关电源纹波处理不了很好,需要用线性降压来降低电源纹波,如果给高精度AD供电,最好再加一个基准电压,这样电源纹波就非常小了。

网友F:
精密AD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之后用基准源芯片来做,可行不?

你说的基准源是为ADC使用的参考基准源吗?板子上面已经有这个基准了用的是LT1236-5,ADC是24bit的LTC24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基准源是为ADC使用的参考基准源吗?板子上面已经有这个基准了用的是LT1236-5,ADC是24bit的LTC2440 ...

那就应该不用考虑DCDC的纹波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电桥整流后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应该是电源入口220V没滤波引起的,你先试试在电源前端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然 ...

产品壳子上面的电源插座使用的是三合一的开关,自带了滤波器,但是整机测试的时候还会出现这种问题,估计是这种开关集成的滤波器质量不行。你说的基准源是ADC用的参考基准芯片吗,这个板子上已经有的,LT123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密AD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

好的,我去看看工频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应该不用考虑DCDC的纹波问题吧

没有测试过,也不知DCDC电源会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这个异常死机的问题是不是交流电的浪涌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电桥整流后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应该是电源入口220V没滤波引起的,你先试试在电源前端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然 ...

要是在交流电源输入的端口加上一个放电管或者是TV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密AD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

“工频一般指市电的频率,在我国是50Hz,其他国家也有60Hz的。而可以改变这个频率交流电的电压的变压器,就是叫工频变压器了。工频变压器被大家称为低频变压器,以示与开关电源用高频变压器有区别,工频变压器在过去传统的电源中大量使用,而这些电源的稳定方式又是采用线性调节的,所以那些传统的电源又被称为线性电源。“------BAIDU文库
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这种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过,也不知DCDC电源会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这个异常死机的问题是不是交流电的浪涌引起的呢? ...

有可能,加上TVS试下,不排除其他元器件干扰,如变压器,话说,LZ为什么搞了那么多路电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在交流电源输入的端口加上一个放电管或者是TVS怎么样

那个是防浪涌的。可以起到一些效果,还需要方几个对地泄放电容。主要还是电桥和变压器附近的电路处理不够。你可以看看其他开关电源的设计电路,把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加全了应该就可以解决。
插拔电源引起的系统不稳定主要是浪涌和快速脉冲群造成的,处理好了,在后级输出部分用示波器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没有干扰波形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频一般指市电的频率,在我国是50Hz,其他国家也有60Hz的。而可以改变这个频率交流电的电压的变压器,就 ...

如果你用的是工频变压器,那你还需要考虑变压器的输出功率。理论来说工频变压器对浪涌和快速脉冲群的抑制能力都是很强的,输出电压的纹波会非常小,对后级电路的影响也非常小。它是利用隔离变压的方式将220V变成一个较低电压的方式为后极提供电能。但这种电源有两个问题,一是功率要选择合适,二是要避免变压器短路。
你最好用示波器把出问题时候的波形及不出问题时候的波形抓一抓,然后放到网上让大家帮你分析下。最好能有电桥输出端的波形以及各路输出后的波形。如果波形没问题,机器还是死机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也说不好。

网友D:
楼主,还发现一个问题,你这个电路变压器输出之后是几个地呀???你是不是把变压后4个电桥的地都连到一起了呀?要是连到一起了出问题的可能性很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加上TVS试下,不排除其他元器件干扰,如变压器,话说,LZ为什么搞了那么多路电源呢? ...

板子上面的其他系统也需要供电,+ - 15V,+ - 5 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发现一个问题,你这个电路变压器输出之后是几个地呀???你是不是把变压后4个电桥的地都连到一起 ...

是的,都接在一起了。然后用0欧姆的电阻和使用的电路隔开的。上部分是+ -15V,下部分是+ - 5V 的。这些地接在一起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G:
mcu什么型号,有没有设置为输入的悬空未用的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面的其他系统也需要供电,+ - 15V,+ - 5 v

用啥单片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接在一起了。然后用0欧姆的电阻和使用的电路隔开的。上部分是+ -15V,下部分是+ - 5V 的。这些地 ...

你先考虑下你的电路是否需要隔离,如果需要隔离,那么+ -15V的地和+ - 5V的地一定要分开,如果不需要隔离,那么就没必要用两个变压器来做变压。用两个变压器变压,然后你又把所有地连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地环路,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就会降低很多,很容易就因为干扰死掉了。而且你是用4个电桥来整流,你能确保电桥二极管每个器件都非常一致吗?如果不能这样的并联电路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负电压的实现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向你这样来实现。如果整个系统不需要隔离,那么你只需要一个变压器就够了,其余的正负电压用线性稳压电源来实现就可以了。电源入口到负载只能有一入一出,多入多出再混合到一起,很容易就会因为一点点干扰把整个电路的稳定性降底很多。一入一出,即便有干扰,整个系统都会水涨船高,这样进入的干扰就不会对整个系统带来较大的影响。如果多入单出,那么从两个入口进入干扰就会在同一出口汇合,同相还好,如果反向那干扰不就越来越大了,然后再产生点振铃、回波、浪涌什么的那不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mcu什么型号,有没有设置为输入的悬空未用的I/O口

我感觉他这问题跟MCU关系不大。即便MCU的未用IO口设成悬空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现在的MCU自生抗扰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由于IO口通过天线效应引入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u什么型号,有没有设置为输入的悬空未用的I/O口

STM32F103VET6和FPGA EP2C8Q208

网友H:
估计电源干扰,或者电磁干扰,感觉电磁干扰的可能性高点

楼主:
STM32F103VET6和FPGA EP2C8Q208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电源干扰,或者电磁干扰,感觉电磁干扰的可能性高点

怎么引起的EMI呢

网友:
用示波器。两端加个铁环插拔插座时看下是不是有大的干扰电压产生,没有其他设备时我都是这样查看电磁干扰的。电源的话直接示波器接到电源上就行了,但是你用了变压器应该不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I:
LZ, 分享一下我判断干扰来源的不外传技巧.
干扰无非是电源引入或者空间物理位置感应.
电源引入的, 用变态的三级TVS来过滤。
220v进线接共模电感,再下来接350V双向TVS。
电源次级接电源电压+0.5VTVS,并联cbb电容。
MCU电源脚加5.1V TVS 3.3V的同理。如果奏效加强电源退耦或者改善共模差模特性。

如果还不凑效。

用绝缘材料包裹整个PCB,比如收缩膜。
外面用厨房用的锡纸厚厚包上几层,锡纸接地。
如果奏效, 重新布板。

如果还不奏效, 单片机回路用电池供电, 输入输出光耦隔离。
奏效,重新设计MCU供电方式。

还不奏效?,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 分享一下我判断干扰来源的不外传技巧.
干扰无非是电源引入或者空间物理位置感应.
电源引入的, 用变态 ...

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分享一下我判断干扰来源的不外传技巧.
干扰无非是电源引入或者空间物理位置感应.
电源引入的, 用变态 ...

多谢指点,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考虑下你的电路是否需要隔离,如果需要隔离,那么+ -15V的地和+ - 5V的地一定要分开,如果不需要隔离 ...

恩,我们最新版本的电路板只使用了一只双15双7.5V的四输出变压器,通过比较粗鲁的测试电路板也没有再出现异常死机的情况。我们把之前的滤波器也换成性能更好一些的了。谢谢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