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315解码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4-11-13):
家里有把锁,带遥控的,就拆开看来下,遥控发射芯片用的是hcs301,接受那一端很简单 就一个ic、 几个电阻电容和一个三极管,芯片ic 丝印是AYXSJ  ,从遥控器的声表滤波器来看 应该是315M的

网友A:
这芯片我记得是可用作发射和接收的!是按码滚动码发码发射和接收,解密都是用单片机,没看到很难猜的,如IC没印型号的多是台系的OTP型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我记得是可用作发射和接收的!是按码滚动码发码发射和接收,解密都是用单片机,没看到很难猜的,如IC ...

奇怪的是 RF 接受部分 就几个电阻电容和一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 RF 接受部分 就几个电阻电容和一个三极管

这么简单?你说的是发射部分吧!接收部分相对会做得复杂一点,433M声表面滤波器一般不会省掉,(另!接收部分多是用现成的高频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你说的是发射部分吧!接收部分相对会做得复杂一点,433M声表面滤波器一般不会省掉,(另!接收 ...

发射是声表滤波器,我说的是 接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