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可靠增量EC11程序

楼主(2014-11-13):
稳定可靠增量EC11程序
CPU是PIC24FJ64GA006,占用RF4、RF5,其中CN18(RF5)边缘中断,返回全局变量EC11_VAL,用定时器TMR3 计数两个脉冲之间小于5MS就每次加减20,如果调节范围不大可不用定时器。

#define EC11_A  _RF5
#define EC11_B  _RF4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CNInterrupt(void)        //外部中断(DS3231,1秒)
{
static uchar m_RF5,int_nu,int_nu1;
extern int EC11_VAL;

  _CNIF=0;

  if(m_RF5!=_RF5)     //CN18(RF5)中断

      {

         if(EC11_A==0 && EC11_B==0 && int_nu==0)
           {
               int_nu=1;
               TMR3=0;
           }
         if(EC11_A==1 && EC11_B==1 && int_nu==1)
           {
             ++EC11_VAL;
              int_nu=0;
               int_nu1=0;
             if( TMR3<300)   EC11_VAL=EC11_VAL+20; //0.0625*256*300=4800us

           }

        if(EC11_A==0 && EC11_B==1 && int_nu1==0)
           {
               int_nu1=1;
                TMR3=0;
           }
         if(EC11_A==1 && EC11_B==0 && int_nu1==1)
           {
             --EC11_VAL;
              int_nu1=0;
              int_nu=0;
               if( TMR3<600)   EC11_VAL=EC11_VAL-20; //0.0625*256*600=9600us
           }
__delay32(4800);  //300Us
     m_RF5=_RF5;

      }

网友A:
mark学习一下楼主的中断方式,以前普通IO口每秒读取一次也不会漏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6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学习一下楼主的中断方式,以前普通IO口每秒读取一次也不会漏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656- ...

中断好,不用时不占用CPU。

网友B:
楼主你的是上升沿下降沿一起触发,还是其中一种?

网友:
能否说下你的思路,还是有点看不明白,我的做法是顺时针:AB=11,01,00,10;逆时针:AB=11,10,00,01通过判断测试用0010、0001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是上升沿下降沿一起触发,还是其中一种?

只中断一相,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另一相中断后读取,最好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中断的前沿有不规则的抖动。倒数第二句延时就是消抖动的(不让进来的太快)

网友C:
我有20个EC11 要读取     问LZ的程序怎么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0个EC11 要读取     问LZ的程序怎么使

一样用中断只是要40个CPU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用中断只是要40个CPU退

没有这么多io中断,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多io中断,何解

IO扩张啊,如PCF8574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好,不用时不占用CPU。

是的,以后用你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中断一相,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另一相中断后读取,最好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中断的前沿有不规 ...

嗯 谢谢 我试一下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