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4液晶屏怎样在上电显示以前,清除上次关机时的显示内容

楼主(2014-11-13):
  19264液晶屏,上电后总是显示上次关机时的显示内容,程序是上电第一时间就清屏了,然后显示当前内容。但一上电屏还是会显示一下上次内容。怎样才能清掉上次的关机时的显示内容呢?
    哪位高手有好办法?

网友:
检测到掉电立刻清屏,电源容量搞大点,让他能够完成。

网友A:
初始化后先清屏再打开显示

楼主:
就是说,要加个掉电检测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不改硬件的话靠软件有办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后先清屏再打开显示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这估计行不通,你液晶上电就立刻显示上次内容了,只能想办法在关机前清屏

楼主:
这样试过了,还是会闪一下上次的内容,

楼主:
有没有指令设置19264上电默认是关显示的?

网友B:
设置好复位脚的IO口,上电后立刻低电平,然后液晶寄存器复位后是关闭显示的

网友:
关机前发送清屏指令

网友:
我用12864怎么就没这个问题呢,楼主是不是你电源很多大电容。。。2次开关机的间隔长一些的话还会不会?

楼主:
12864有清屏指令,19264没有,只能全部写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复位脚的IO口,上电后立刻低电平,然后液晶寄存器复位后是关闭显示的

多谢,这个办法好像可以哦,

网友:
我记得,可以关闭显示的。关显示再清空 行不行

楼主:
经测试,按9楼的方法实现了,谢谢9楼,谢谢各位。

网友:
液晶初始化时默认display off,等到更新液晶显示内容之后再display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