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C语言环形缓冲区

楼主(2014-11-13):
最近闲来无事,整理了这个小程序,主要实现了一个环形缓冲区,用来缓冲单片机串行通讯口数据的收发。
可以直接添加进自己的程序,具体使用说明包含在附件中。

网友A:
高手啊,缓冲区是多大的?波特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缓冲区是多大的?波特率呢

缓冲区大小在头文件中有个 NMAX 宏定义,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这个是环形缓冲区,跟波特率没关系。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实现的原理?

网友C:
一直都是直接读串口的,没有用过环形缓冲区,请问楼主这种环形缓冲区主要用在那些场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不过自己都是用的这个,比较简单,类似于先进先出型堆栈

ui16 ZLQn[4]={100,100,100,100};             //n为总数
static ui16 ZLQh[4]={0,0,0,0};              //栈尾
static ui16 ZLQt[4]={0,0,0,0};              //栈头
ui16 ZLQD[1][100];           //定义的数组深度为100

i16 ZLQnum(ui8 style)//计算当前堆栈实际所存储的数据总数
{
        return(ZLQn[style]+ZLQt[style]-ZLQh[style])%ZLQn[style];   //(总数+栈头-栈尾)%总数=当前堆栈存储数据总数
}
i16 ZLQinc(ui8 i,ui8 style)        //判断有无超过数组最大深度
{
        return (++i>=ZLQn[style])?0:i;
}

ui16 ZLQpush(ui16 c,i16 style)    //入栈
{
        if (ZLQnum(style)>=ZLQn[style]) return 0;
            ZLQD[style][ZLQt[style]]=tmp;
        ZLQt[style]=ZLQinc(ZLQt[style],style);
        return c;
}

ui16 ZLQpop(ui16 style)           //出栈
{
        ui16 c;
        if (ZLQnum(style)<0) return 99;
        c=ZLQD[style][ZLQh[style]];
        ZLQh[style]=ZLQinc(ZLQh[style],style);
        return c;
}
/*开启AD之前清空堆栈*/
void  ZLQpoplast(ui16 style)           //弹出堆栈内最后一个数据,相当于清空堆栈,将栈头等于栈尾
{
        if (ZLQnum(style)==0) return ;   //如果当前堆栈内所存储的实际数据总数等于0,相当于栈内无数据
        ZLQh[style]=ZLQt[style]=0;       //
        return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直接读串口的,没有用过环形缓冲区,请问楼主这种环形缓冲区主要用在那些场合?谢谢楼主分享。 ...

当你的系统来不及处理串口数据的时候

网友:
FIFO缓冲数据~~

网友:
我最近需要一个无锁的并发环形队列?
谁有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直接读串口的,没有用过环形缓冲区,请问楼主这种环形缓冲区主要用在那些场合?谢谢楼主分享。 ...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实现的原理?

WrIndex 写指针, RdIndex读指针,写指针指向下一个可写的位置,读指针指向可读的位置。每写入一个数据,写指针加1,当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再写一个数据又从0位置开始写,读指针与写指针变化类似,两个指针的差表示,缓冲区中的数据个数。来个图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很不错的, 对我挺有用的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c实现的链表准备做CAN缓冲呢,mark, 有用

网友:
串口使用方式一直是用的楼主这方法在做

网友:
多谢楼主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实用   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rIndex 写指针, RdIndex读指针,写指针指向下一个可写的位置,读指针指向可读的位置。每写入一个数据, ...

请问,你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网友:
写了n个NMAX的数,却没来得及读, 那 FIFO_GetNum 得到的数就是错误的, 这时候程序处理是不是
就混乱了? 你程序 需要多做一些接收溢出保护

网友:
用环形的好处是不用担心溢出问题.之前试过几次因为溢出而死机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习到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WrIndex 写指针, RdIndex读指针,写指针指向下一个可写的位置,读指针指向可读的位置。每写入一个数据, ...

貌似ucosii的消息队列原理。

网友:
估计电工写程序拼不过码农啊,环形缓冲区对码农就是电工的电阻,很基础的。危机感来了。。。。

网友:
还不错了,简单实用,可以看看c++中的队列和列表的实现方法,接口更灵活一些

网友(2014-12-13):
下载了,好好研究研究,最近可能用的着。

网友:
环行缓冲区之前用过,可将接收到的数据按顺序排序

网友: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
一直都是拿来主义,没有仔细研究过。改天好好看下……

网友(2015-01-12):
主程序何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啊.  松翰单片机,小家电控制器,移动电源,免费开发.

网友(2015-08-26):
好东西,还是阿莫上的资源来的实用。

网友:
使用环形缓冲区有什么优势呢?用FIFO的话也可以的啊,本人小菜,望指点

网友(2016-05-19):
参考一下,多谢楼主,不知道适不适合接受GPS模块数据

网友:
试试看还没有过呢 ,串口缓冲感觉不错啊

网友(2016-08-10):
就是循环对列,思路很好!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同时感谢挖坟者,程序确实简单易懂.

网友:
这东西挺有用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