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弄5V充电DC-dc板子用那种输入输出配套那种接口好

楼主(2014-11-13):
最近正在弄5V充电DC-dc板子用那种输入输出配套那种接口好?电源能够连续工作的电流是3A,短时间5A很轻松,效率95%左右,输入17-40输出5V3A~5A都可以
目前暂定输出4个usb口加一个DC3.5接口支持苹果手机充电,量产了采纳建议的免费送一个,论坛成本价出100个,目前看成本不超6元,希望大家提下建议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主流充电头都有什么,想多加一点

楼主:
比较需要那种充电?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弊端是  手机识别不了你电源端的实际设计电流,然后我冲小米可能有0.8A  冲移动电源只有0.4A  冲苹果又不一样了..

网友B:
3.3V   5V    12V    再来一路 1-15V可调    是不是有点贪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弊端是  手机识别不了你电源端的实际设计电流,然后我冲小米可能有0.8A  冲移动电源只有0.4A   ...

我电路板上面加识别电阻,这样基本可以兼容吧,我4个usb口可以区分不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5V    12V    再来一路 1-15V可调    是不是有点贪心啊~ ...

这个样的能干什么用?
和可调电源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