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系列教程】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楼主(2014-11-13):
一、        前言
        使用Altium Designer已经有一年多了,刚开始学习时画原理图时使用的都是平坦设计的方式。这样一来如果原理图简单还好,可是如果复杂的话,所有的电路图都放在一张纸上看起来真的有点不方便,而且还很容易出错。而且有很多模块化的电路每次都要从以前画过的原理图里粘贴过来,很麻烦。后来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就找到了一种设计方法即多图纸多通道设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的是,本系列教程大部分的设计方法都是通过学习软件的帮助文档学习来的,其实设计AltiumDesigner的人铁定是非常了解这个软件的,所以如果大家学习使用一个软件的时候,其实只要认真的看软件自带帮助文档就可以学会如何使用软件,没有必要单纯的为了学习一个软件而学习软件,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至于平坦式设计方法与层次化设计方法哪一个更好,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还是根据项目需求吧,以自己感觉最好的方法来完成原理图的设计就是了。

【相关讨论贴】
【1】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2】层次式原理图还是平坦式原理图
【3】“在AD中画原理图是享受”,Altium和OrCAD等的原理图比哪个更强?

二、        多图纸设计
        多图纸的设计是通过在顶层原理图中放置图表符(sheet symbol)来完成的,如下图所示在AltiumDesigner中放置Sheet Symbol。一个图表符即可以生成一张图纸;

这里要说明一下,多图纸设计层次化可以有两种方法:
【1】        自上而下:在顶层原理图中,通过Sheet Symbol产生子图纸;

【2】        自下而上:在顶层原理图中通过图纸生成图表符;
        选择通过图纸生成图表符

“Designator”为标识符,后文中的多通道设计即要使用Repeat关键字;“File Name”即为子图纸文件名。
        选择要生成图表符的子图纸原理国

选择后即会在顶层原理图纸中自动放置已经同步好子图纸的入口和端口。

2.1、 设计步骤
1)        这里只介绍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步骤。在顶层原理图中,通过Sheet Symbol产生子图纸后,在相应模块的子图纸中进行原理图的绘制,并通过放置菜单下的端口)将需要与其它模块相连接的网络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2)        当完成子图纸原理图绘制后,在顶层原理图纸中,在相应的图表符上右键同步子图纸入口和端口,如下图所示。

选择要同步的子图纸入口和端口

3)        同样的方法完成各子模块原理图的绘制,并且完成图纸入口和端口的同步。根据原理图的电气连接进行连线。

【注】通过上下层切换工具进行顶层原理图与子图纸之间的切换

图中的多通道使用方法,后文中将进行介绍。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图纸中的网络连通性即各类网络标识类,因为在论坛里我看到有很多人发贴提问,工程编译的时候会提示类似于网络重复标记的错误,那就是因为没有明白各网络标识符的作用范围。下面来看一下示例工程的工程选项。

如图中所示网络识别符范围为自动当然里还有全局等等,至于这些都有哪些区别可以按F1查找相应的帮助文档。
下面来介绍一下软件中提供的网络标识符。因为如果使用以前那种平坦的设计方法时只要知道Net Label就可以实现原理图中所有的网络连接,而在层次化设计方法中为了设计方便我们又使用了别的网络标识符,那就要注意各标识符的作用范围。

三、        多通道设计
工程原理图中采用多通道设计是为了方便重复使用某一个模块,例如如果一个多路AD采集模块中,如果每个采集通道的电路都是相同的,那么就不用把每个通道的原理图都画出来,只用绘制其中一路原理图,然后采用多通道的设计方法生成多路AD采集通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性工作,另一方面采用多通道的方式绘制原理图后,在PCB Layout时可以方便的复制ROOM的布局与布线即如果每一路采集电路的Layout也是相同的话,只要先完成一路通道的布局与布线,其它的可以直接进行复制即可(后文中将具体介绍如何使用)。
1)        按照上文中教程完成单个通道Sheet Symbol及子图原理图的绘后使用Repeat关键字生成多通道。

如上图所示采用Repeat关键字命名标识符,命名规则:Repeat(图表符名称,第一个通道编号,最后一个道道编号)。刚图中即为8个相同通道的Sheet Symbol。每一个通道的编号为1,最后一个通道的编号为8。通过Repeat(Headphone)即可以生成8个Headphone端口,分别为Headphone1~Headphone8。图中红线标注的单线Net必须要放置NetLabel与总线相连。
2)        设置ROOM和标识符格式
完成多通道原理图的绘制后,要设置通道和元件的命名方式。点击“工程->工程参数”,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Multi-Channel”标签,进行如下图所示的设置。

3)        查看通道标识符分配情况
单击“工程->阅览管道”即可以查看每个原理图以及每个通道中元件标识符分配情况,如下图所示。

四、        多通道PCB Layout如果通过多通道设计的各模块电路在PCB板上的布局相同,那么只需要完成其中一个通道的布局与布线就可以使用复制ROOM的方式完成其它的通道的布局与布线。

然后分别点击已经完成布局与布线的ROOM和要进行相同布局与布线的ROOM。弹出如下所示菜单。

同理完成其余各通道的布局与布线。

【相关官方教程】

【相关例程分享】

【后记】
随后我会将我以前做过的项目全部开源,原理图设计方面差不多都是采用层次化的设计方法。
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扫一下二维码,交流交流

//未完待续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程。辛苦了

网友B:
我记得LZ前段时间发过层次图的帖子

网友C:
cool!!,收藏后慢慢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 AD层次设计

网友D:
楼主的教材很有用,但是要习惯层次化设计多图纸多通道设计还是需要较长时间,对于大型PCB原理图超过10张的用处很大,10张图以内的就无所谓了。不过养成习惯,在出工程图输出的时候,按此方法做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试试,一块板中很多相同部分的电路,都要拉线布局太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程。辛苦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LZ前段时间发过层次图的帖子

上次是请教大家看看我那个原理图有没有什么原理性错误。看到大家对层次化设计很感兴趣。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简单写一个教程。那些项目后面都会在论坛里全部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收藏后慢慢看,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是请教大家看看我那个原理图有没有什么原理性错误。看到大家对层次化设计很感兴趣。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

绝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教材很有用,但是要习惯层次化设计多图纸多通道设计还是需要较长时间,对于大型PCB原理图超过10张的 ...

对头,不过如果会使用层次化设计方法后,后面再做设计原理图或者pcb,hdl什么的模块化设计都是很方便的。
多看看官方的例程,一点也不难。但是以前有公司的人说公司的图都是平坦式的,一张原理图里放所有的电路。
又大又长,反而不喜欢层次化设计,因为他说工程文档给别的部门做测试什么的,会被别人骂

网友:
谢谢分享,看过ad的教程,楼上讲的和教程中的差不多。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1-87.3.2-2.1-1-1-1
这个是多层次设计的视频,刚看完,感觉不错。

我想问个问题:在一个工程中多图纸中,我想对每一张图纸进行不一样的器件编号,怎么办呢(如,第一张图中的电阻标注成R100---等;第二张图纸中电阻标注成R200---等,以此类推),求讲解。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2MjczOTQw.html?from=y1.2-1-87.3.2-2.1-1-1-1
这个 ...

如下图所示,根据需要设置通道元件的命名方式

网友F:
确实 层次化设计 方便以后的纠错和升级  视图也会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 层次化设计 方便以后的纠错和升级  视图也会比较容易

我 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别人说这样在公司会被别的部门骂

网友:
AD的层次图一直没用过,好像没有布过那么高密度的板子

网友:
受教了 原来PCB还能这么画

网友:
不错的,模块复用见到过没自己用过

网友:
又学到很多东西了,多通道的电路重复手工布线确实很枯燥。

网友:
基本没有用过层次原理图了。忘得差不多了。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只在学校用过层次图,出来后没用过

网友:
这教程太好了   多谢

网友:
应该编个序号吧,不知道按什么顺序看最科学

网友:
谢谢分享 学无止境

楼主:
谢谢支持
【相关教程】
【01】官方关于版本控制的文档
【02】在PCB中加入任意图形
【03】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04】模块复用设计之设备图表符
【05】差分布线与蛇形行长布线设计
【06】利用SVN进行版本控制设计
【07】打印多页图层的PDF文档
【08】根据3D文件创建PCB板形
【09】官方技术文档
【10】多人PCB协作设计

网友(2015-01-05):
我是来支持楼主开源的,学习了!

网友(2015-09-14):
果断收藏了  很实用的教程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错过了是损失那。谢谢!

网友:
看君一片帖,胜读十年书

网友(2015-10-16):
非常不错 全网能找到的最好的ad多通道布线资料了 .看完立马就玩起来了 而且还带有例程.

网友:
谢谢 正在学这个

网友(2016-07-18):
谢谢楼主的教程。辛苦了!!!

网友(2017-02-10):
这教程进阶之好教程啊,早看到这个的话,我上次画图就会轻松多了;;大赞!!

网友:
MARK AD 层次图画法简介。

网友:
不得不赞个

网友:
mark,有空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2017-06-10):
才看到这个贴子,受教了。一直用平坦式原理图,下回试用一下分层设计。

网友:
分层原理图 画图更牛逼了。

网友(2017-07-25):
学习了,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8-01-18):
xx has multiple names (Net Label xx2,Net Label xx2 (Inferred),Net Label xx2 (Inferred),Net Label xx2,Sheet Entry Designator-xx2(Output) (Inferred),Sheet Entry U_DO_Ctrl2-xx(Input))
出现大量类似的警告,能帮忙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