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清楚堆栈,stm32定义了一段

楼主(2014-11-13):
我用的系统是freertos, freertos里边任务也有堆栈, 不知道和下面的代码里边的堆栈有什么联系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网友:
同问。貌似你这个是单片机自己保存中断时寄存器和PC地址数据的,操作系统是保存任务数据的。
但堆和栈我一直没搞懂,而且看到有人把Heap_Size设为0的

网友:
这里只是设置了初始化栈,和堆,后面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会将栈和堆信息传递给C库,这样c库的malloc才能使用,对于不使用c库的malloc内存管理的话,heap可以直接设置为0。而栈,则不可以,__initial_sp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这是系统初始化时的栈,会赋值给sp,保证系统正常初始化,你在中断向量表0地址,会发现这个栈的用处。
对于操作系统而言,每个任务的栈,可以是直接定义静态数组,也可以从用户自己堆里面动态申请,然后在任务运行时,将此内存空间的顶部地址,赋值给sp,这里的值,与这个__initial_sp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