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下LPC1788最大能接多大的NANDFLASH?

楼主(2014-11-13):
我想请教下LPC1788最大能接多大的NANDFLASH?,手册写256M,但是我要用到几G的NANDFLASH难道要换方案吗?

网友A:
手册木有写过256MB.... 外部总线扩展的,所以看你Nand的接口挂的上不。LPC1788没有Nand的总线,需要用外部总线扩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册木有写过256MB.... 外部总线扩展的,所以看你Nand的接口挂的上不。LPC1788没有Nand的总线,需要用外部 ...

如果用几个G的,建议还是用SD卡啥的,成本一方面,另外是坏块管理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几个G的,建议还是用SD卡啥的,成本一方面,另外是坏块管理好做

我是内部也要NANDFLASH,外部也要S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内部也要NANDFLASH,外部也要SD卡

外部总线的方式,大小应该限制不多,好久没有研究过Nand了,4G~8G左右的Nand我以前用过,可以用外部总线模拟出来。

别用LPC1788了,推荐LPC4088.

网友B:
容量没有限制吧,1788没有专用的nandflash 接口,是用IO 口模拟的,寻址是数据线上发出来的,容量大,只是地址多发几次,自己改下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总线的方式,大小应该限制不多,好久没有研究过Nand了,4G~8G左右的Nand我以前用过,可以用外部总线 ...

4088是可以直接装上去的,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变成了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没有限制吧,1788没有专用的nandflash 接口,是用IO 口模拟的,寻址是数据线上发出来的,容量大,只是 ...

只是过128M的,明天换个4G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