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一种很酷的组网方式

楼主(2014-11-13):
z-stack的MAC层是基于TI-MAC的,所以MAC层可以干预。
Zigbee组网的过程是:从机发起一个MAC Associate命令,主机回复Associate Response。Associate Response带有主机分配给从机的短地址,从机收到短地址后,视为入网成功。如果在主机上加上从机MAC地址过滤的功能,主机从上位机导入合法的MAC地址数据库,就能实现主机选择从机的功能。

网友A:
也就是存储在上位机的黑白名单,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存储在上位机的黑白名单,是吧?

正解,不过实现起来你要考虑网络同步问题,以及ZigBee兼容问题。做出来简单,做好不容易,想要拜师交出莫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不过实现起来你要考虑网络同步问题,以及ZigBee兼容问题。做出来简单,做好不容易,想要拜师交出莫 ...

同意你的观点,不过,要莫元不行,烂命有一条

网友:
还在学习中我先顶你

网友:
以前自己学过,不过都忘了,哈哈!

网友B:
如果是基于TI-MAC做自定义的组网,做过滤是不难的。我现在在做HA的东西,节点因为要通用,所以不能预设信道,PANID,不能预设密钥,用白名单会遇到RAM不足的问题。还有就是节点入网后想让它重新加入别的网,节点如果没有一个物理按键,也不能通过发命令的方式让它退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做到。有这方面经验或者遇到这种问题的人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基于TI-MAC做自定义的组网,做过滤是不难的。我现在在做HA的东西,节点因为要通用,所以不能预设信道 ...

告诉你一个笨办法,节点用UART口,配一根数据线,你们的产品可以加个很有苏联风格的外壳,再留一个9针COM口,这样看上去更有黑科技的感觉,还能插在电脑上。不能插在电脑上面的智能硬件不是好智能硬件,可以考虑用AMD的HTPC做HA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告诉你一个笨办法,节点用UART口,配一根数据线,你们的产品可以加个很有苏联风格的外壳,再留一个9针COM ...

这种产品外形就要炫酷才行,弄个DB9太工业了,而且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有这么大的位置,比如一个球泡灯。
用串口来操作对普通客户来说其实很困难,越傻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产品外形就要炫酷才行,弄个DB9太工业了,而且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有这么大的位置,比如一个球泡灯。
用 ...

向苏联人学习,参考MIG-25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