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3):
  N多文献来解释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在控制系统中有多么的重要,
  可是在实际的控制系统软件设计中,奈氏判据究竟有没有实际作用?

网友A:
有作用的 我目前应用美国的科尔摩根驱动器、控制卡、电机一套进行伺服控制,人家里面里面提供的软件就有BODE和NYQUIST曲线
可以通过曲线来调整参数以使系统达到稳定

网友:
这些大牛级的理论肯定是有用的

网友:
不认识这理论,该天好好学学

网友B:
日本人的电机调速软件里面也有这些参数的调节!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读自动控制原理,最记得这个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作用的 我目前应用美国的科尔摩根驱动器、控制卡、电机一套进行伺服控制,人家里面里面提供的软件就有BOD ...

以为只有书上讲,实际没有用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人的电机调速软件里面也有这些参数的调节!

请问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C:
大牛的理论很少用到,也很难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牛的理论很少用到,也很难用好。。。。

概念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概念很难理解……

觉得一般情况下用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只有书上讲,实际没有用咧!

实际中肯定有用到啊 起到理论分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