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设计,c8051f340

楼主(2014-11-13):
哪位用过c8051f340用于usb设计。求电路接口设计部分?

如图接法对不对?

网友:
加一个保护的TVS管(寄生电容要比较小的那种),然后直接差分走线(阻抗90欧)到F340就可以了。
在实际中,一些走线及阻抗都不太规范的也可以连得上USB,毕竟F340 USB部分速率也是很高。

网友:
全速要求应该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