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的刷新频率

楼主(2014-11-13):
最近学习使用mpu6050,遇到不少疑问,在论坛获益良多。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能多多交流。
看了好多人都说6050内置DMP很强大,但基于刷新频率和PID调节方面的原因,没选用。而是自己计算,然后卡尔曼滤波。自己没测试DMP,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6050的刷新率,在使用低通滤波的情况下最高1kHz。是不是说如果定时采样6050数据,1ms采样一次即可。加快采样速度也没用?
很多人不懂低通滤波的延时什么意思,你可理解为你听到的声音是有延时的,但对方说话吐字的速率和你听到的语速并没有差别。
只不过低通滤波的延时相对于刷洗率稍微长了点而已。不影响刷新率,并不表示不影响系统,如果这个延时足够长,你的系统就会反应迟钝。通俗的说就是我1秒前让你顶我,你现在才点赞。

网友:
最近也在玩6050,感觉卡尔曼没DMP稳定,板子是从某宝上买了,静止状态下DMP基本就不动,卡尔曼的会存在0.几的漂移,其输出帧率也才50多点

楼主:
刷新率没法比吧,我现在1K的刷新率,低通滤波配置为3级,卡尔曼也只有0.1左右的飘逸,没那么严重啊。
如果把低通滤波配置为6,做下多次平均,降低下刷新率,我相信不会比DMP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