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效果怎么调节?有图

楼主(2014-11-13):
红色的线是加速度算出的俯仰角,蓝线是经过卡尔曼滤波后的俯仰角。

静止时,或者有振动情况下,基本都是一条直线。运动时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但有静止到运动,会有一段反方向的波形,如上图黄线框起来的部分,知道应该是微分造成的,但不知道如何消除,请大神指教。

网友:
滤波后的相位偏移了这么多,能用吗?

网友A:
陀螺仪的值加个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的值加个负号!

你说的没错,多谢!以前调的时候是对的,不小心改了下改错了。后来没注意,脑筋转不过来了,哈哈哈。
pitch 上扬时,X轴的陀螺仪是负方向。再次感谢!

楼主:
补个正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