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zyflie微型四轴 深入解读

楼主(2014-11-13):
没废话,直接上干货。
一 电气原理

从中心开始:72M主频的M3内核的处理器来处理各传感器数据,并对四个旋翼进行控制达到想要的效果,往上:通过IIC接口与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也就是MPU6050)、磁力计、气压计等传感器连接获取传感器数据,来感知载体(也就是四轴机体)的姿态(这里的姿态包括俯仰、横滚、航向)和高程。往下:通过PWM调节四个电机驱动器来驱动四个电机转动,由于电机带有螺旋桨转动而产生所谓的“升力”。往右:通过SPI协议接口与无线芯片通讯,回传载体数据和接收控制信号,还有外部扩展接口。往左:电源管理部分。
二 电池

电池使用的是锂电池(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是目前流行的遥控模型电池。但锂电池必须按照规定使用,过冲、过放都会产生安全隐患。由于它具有最高的电能/质量比和最大的放电电流,所以也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为了应付锂电池的这些缺点,我们使用电路保护模块( PCM)来防止电量不足、过放电或者短路。PCM 位于电池上部的橙色胶带下面,从中引出两条电源线。
但是这种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专门的充放电管理电路来保护。比如电气原理图的Power Mangment and Charging部分。
PCM 的参数如下:
条目              额定值
过充电检测电压    4.20±0.025V
过充电解除电压    4.10±0.050V
过充电检测延时    0.92~1.38S
过放电检测电压    2.80±0.050V
过放电解除电压    2.90±0.100V
过放电检测延时    115~173 ms
过放电电流        4~9A
过放电电流延时    7.2~11ms
短路检测延时      220~380us
短路解除条件      断开负载
损耗电流          Max 0.7uA
建议最大连续充/放电电流 3A
建议使用温度      -20 - +60 deg C
内阻              <60mOhm
三 电源管理解读

电源管理主要是由TI BQ24075 电源管理芯片来完成。它能开/关和给锂电池充电。BQ24075有三种输入限制模式,100mA,500mA和用户自定义(Crazyflie设置740mA)。当将 Crazyflie 接上普通订单适配器时就可以使它能快速的充电。但是 170mAh电池一般不允许超过 3C( 510 毫安)的充电速率。
模拟和数字电源使用的是 TPS79301 可调稳压芯片。我们选择可调节稳压片来支持两种电压以此获得最大的调节能力。可以通过改变一对偶电阻的阻值来设置输出电压。当接上 USB 线缆时数字供电从 2.8V 切换到3.3V来适应 USB 供电标准。(电压切换部分若有人感兴趣我再做解释)。
四 微控制器(MCU)
用的现在比较常用的STM32F103CB,运行72MH的全速状态,它具128KFlas和20K的RAM。
五 传感器
惯性传感器使用的Invensens公MPU-605单芯片六轴传感器,它包含了一个三轴陀螺仪和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个磁力计HMC5883L,暂时不清楚电机对磁力计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版本有两个型号,区别就是有无气压计MS5611,原因很简单就是价格问题,国内单个购买MS5611芯片要40块。。。
六 扩展口
扩展口 位于 Crazyflie 的左侧,10*2 针 1.27mm 间距的过孔,扩展口分为两部分。pin1到pin10是JTAG部分,pin11到pin20是总线/电源部分。
接口     名字                描述
1        VCC                 数字电源
2        TMS                 测试模式使能
3        EXT_I2C_SCL/TX      I2C_SCL 或 UART TX
4        TCK                 测试时钟
5        EXT_I2C_SDA/RX      I2C_SDA 或 UART RX
6        TDO                 测试数据输出
7        N/A                 未使用
8        TDI                 测试数据输入
9        DGND                数字地
10       SNRST               系统复位
11       EXT_SPI_CS/AIN4     SPI 片选或 4 管脚模拟输入
12       EXT_SPI_MOSI/AIN5   SPI 片上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或 5 管脚模拟输入
13       EXT_SPI_SCK/AIN6    SPI 时钟或 6 管脚模拟输入
14       EXT_SPI_MISO/AIN7   SPI 片上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或 7 管脚模拟输入
15       VCC                 数字电源
16       VCOM                电池/USB 电源
17       DGND                数字地
18       DGND                数字地
19       AGND                模拟地
20       VCCA                模拟电源
七 电机驱动

使用的有刷电机驱动是一个简单的下拉场效应管(MOSFET),如上侧原理图所示。 还有一个续流二极管来分流由电机PWM工作模式下产生的反电动势尖峰。
八 电机
电机使用的是 6*14mm 的空心杯有刷直流电机。这个型号的小电机也容易买到,价格也很便宜。
电气规格
参数            值
额定电压        4.2 V Max
适用电压        3.7 V
空载转速        45000 ±15% RPM
空载电流        80 mA Max
启动电压        0.8 V Max
额定负载转速    21000 ±15% RPM
额定负载电流    810 mA Max
电阻            2.3 ±20% Ω
机械规格
参数            值
轴径            0.8 mm
电机直径        6 ± 0.05 mm
电机长度        14 mm
质量            1.7 g

楼主:
今天已经打样了,先把PCB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
电路,源码都分享下。。。。

楼主:
还有无线部分的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源码都分享下。。。。

嗯,先测试通过了再分享,,别误导了大家,还有,原版是4层板,改为2层了,还要测试电磁兼容性。。。考验实力的地方

网友:
静待楼主测试程序

网友:
很不错  讲解的很详细  期待后续

网友B:
顶一个,我也搞了个兼容crazyfile的小四轴,但无奈电机启动后无线丢包,搞不定

网友C:
强悍,搞个成品出来我买一个!

网友D:
楼主飞控软件是用自己做的吗? 还是网上的固件.

网友E:
USB板看着USB信号没走差分,射频天线电路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我也搞了个兼容crazyfile的小四轴,但无奈电机启动后无线丢包,搞不定 ...

等板子回来测试时候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控软件是用自己做的吗? 还是网上的固件.

先用固件调试,然后再。。。好的话再详细解读代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板看着USB信号没走差分,射频天线电路也不好啊

的确,USB数据量非常小,射频走线。。。测测看吧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悍,搞个成品出来我买一个!

这么支持!调试好用的话必须你送一个!持续关注哦

网友:
讲的很好啊 ! 收藏啦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预订一个!谢谢,价钱好商量!

网友:
留名。想跟楼主一起玩。

网友:
可以预订一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支持!调试好用的话必须你送一个!持续关注哦

必须的,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期待实际效果 加油!

网友:
大神们,有没有关于汽车方面的,期待学习一下!

网友F:
研究过部分Crazyflie 的源码,确实写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究过部分Crazyflie 的源码,确实写的非常好!

O(∩_∩)O哈!接下来研究中遇到问题一起探讨啊

楼主:
一 微处理器部分

MCU
处理的核心,可以看到四个MOTOR驱动控制腿,状态指示灯,
21 22腿的IIC接口,与IMU模块通讯,
2 3 4 11 12等引脚的对电源管理模块的控制,主要功能就是检测电压,控制通/断等,
25到31对2.4G无线模块的通讯与控制
14到17引脚作为预留外设接口
44脚为引导程序地址的的硬件设置,
总之,都是数字电路,看看各芯片手册和集中通信协议搞明白还是比较容易的。
二 电机驱动部分
电机驱动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使用的614空心杯电机,N沟道额定电流3A的场效应管以及MOS管的特性:GS端电压控制DS的通断,电压控制电流,R1作为下拉电阻防止误触发,D1续流二极管:因为电机在电路上可以等效成个电感,PWM模式下电感会有反向电动势,若参数合适的话电动势会非常高,MOS管都有击穿危险。
多说一句(电路高手可以无视):这里用的是MOS管,GS电压控制DS电流,还有常用的晶体三极管,N沟道MOS管的GDS对应的NPN的晶体管的BCE ,BE电流控制EC电流,各有优劣可以网上查查基本知识。
三 传感器部分

传感器

IIC 即Inter-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这种总线类型是由飞利浦半导体公司在八十年代初设计出来的,主要是用来连接整体电路 ,IIC是一种多向控制总线,也就是说多个芯片可以连接到同一总线结构下,同时每个芯片都可以作为实时数据传输的控制源。这种方式简化了信号传输总线接口。
三个传感器就是都挂在IIC总线下,还好咱们赶上了科技成熟的时代,几块钱的芯片就继承又IIC外设,不过有人说STM32的IIC外设做的并不好,我也用IO口模拟做过IIC没有用过32的外设,不过等解读代码的时候在详细说吧。
电路结构按照芯片手册的典型电路搭建就行(文章开头有全部datasheet下载链接),这也是数字电路的方便之处啊。
四 2.4G部分

板载2.4G电路
我本不是做射频的,对这块也只是了解基本原理,新版PCB是冬冬画的,也是按照典型电路来的,到时候看调试的状况吧,板载的这个天线用的是贴片的陶瓷天线哦。
五 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电路东西比较多,图可能看不清,下载了看PDF的吧,
1 当microUSB不接,仅用电池供电时,BQ24075对电池进行放电管理,也就是限流,10腿有个网络VCOM控制电路图下方的Q5导通,R30 R32给电池分压用处理器采样电池电压,若电压过低则关断系统,处理器给SYSOFF一个信号,MAX16054也就是个驱动器。未完。。。先去吃饭

楼主:
2 MAX16054右上部分的Q6以及外围的作用是一个可控的下拉,VUSB连接USB供电的输入端,若有USB供电Q6导通BQ24075的15腿被拉倒低电平就不会识别处理器发来的“关机”信号。若不接USB供电功能正常。
3 图左上的NUF2221是个USB保护或者叫USB驱动
4 右上的两个可调稳压电路AGND star connection 和DGND star connection
TPS79301可调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图

TPS79301计算公式
先说AGND(模拟部分的模拟地)部分,一个标准的开关电源芯片+外设电路,看原理图公式的R1对应R16 , 公式的R2对应R18计算可得输出就是2.8V。
来看DGND(数字部分的数字地)部分,当不接USB供电时:BQ24075的7腿(PGOOD)输出高电平,那么公式的R1对应R20//R23(//表示电阻并联的意思计算公式R20*R23/(R20+R23)),公式的R2对应R28。当链接USB供电并且电池充满电(或者不接电池)时:PGOOD输出低电平,那么公式的R1对应R20,公式的R2对应R28//R23。电路部分解读就这些,有兴趣研究的有问题请指出来一起探讨。

楼主:
改个头像。。。弄个美女不太好O(∩_∩)O哈哈~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 。  顶

网友:
很不错,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G:
有开源的么楼主

网友B:
这是我做的X型Crazyflie,可以用自制遥控器,遥控器带USB,兼容crazyradio. ,但就是电机启动后丢包,用那个红色的烈火四轴的24l01模块不丢,网上买的模块都丢,无解中

网友:
好贴,持续关注,跟着你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做的X型Crazyflie,可以用自制遥控器,遥控器带USB,兼容crazyradio. ,但就是电机启动后丢包,用那 ...

无线部分的啊。。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应该跟天线有关系,网上买的2.4G模块都是板子画的天线,电机转起来会有干扰的。。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板子打样中。。。焦急的等待。。。

网友:
关注,一直对他感兴趣

网友:
再来学习学习。期望有套件卖。

楼主:
等待好几天居然订单有问题,2.4G无线的小板到了,四轴板子居然。。。哎

还纳闷为啥只有一个板子呢,当时订单是一起下的。原理出问题了,等厂家一点半上班了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开源的么楼主

既然发出来,那必须是开源的啦

网友:
很好,正在用stm的,用这个业余搞搞应该易入门点

楼主:
由于器件密度太大,过孔做的比较小,一般厂家的过孔工艺是内径大于或者等于0.3mm,大意了。。。

网友:
好东西,markmarkmark通俗易懂

网友:
无线板不做阻抗的?

楼主:
错误更正:USB无线小板

错误1:USB封装板子用的是母头封装,所以调试时候需要把公头焊接在板子背面线序才对。
错误2:供电错误,黑色大框内断开红色X位置电路,连接橘黄色位置,去掉黑色小框内的R6
错误3:晶振封装错误,需要无源16M 5032晶振封装

最后,小板已经调试通过。

网友:
楼主大牛. 感兴趣关注ing

网友:
记号一下,将来来学习lz

网友:
做个记号
密切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待好几天居然订单有问题,2.4G无线的小板到了,四轴板子居然。。。哎

还纳闷为啥只有一个板子呢,当时订 ...

你画的这个2.4G模块板存在不少问题呢,一看就出来。
需要改善的地方非常之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待好几天居然订单有问题,2.4G无线的小板到了,四轴板子居然。。。哎

还纳闷为啥只有一个板子呢,当时订 ...

这么去评论你,可能你会觉得不服气,但是既然在这论坛里,觉得可以发表下我的意见,你这板出来后,距离差,会掉包,会干扰,是非常之正常的,因为天线部分的摆放排法本身存在问题,信号已经出现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么去评论你,可能你会觉得不服气,但是既然在这论坛里,觉得可以发表下我的意见,你这板出来后,距离差 ...

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这个无线走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这个无线走线肯定有问题

这几年都在接触2.4G,看多了,一眼就看出这板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几年都在接触2.4G,看多了,一眼就看出这板是有问题。

也是第一次做2,.4G的板子,你的指正我虚心接受。这个先调试着。很快我再恶补一下高频走线的知识,做出下一版本希望大神不吝赐教!另:感谢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是第一次做2,.4G的板子,你的指正我虚心接受。这个先调试着。很快我再恶补一下高频走线的知识,做出下 ...

你这些2.4G走线方式可以参考详细的芯片文档,他们又教如何画那些天线,已经放置那些材料。2.4G这些材料的方法都比较讲究,电源以及天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些2.4G走线方式可以参考详细的芯片文档,他们又教如何画那些天线,已经放置那些材料。2.4G这些材料的 ...

好的,记下了,近几天开始重新做,感谢!

注:遇到并解决好多硬件问题后终于在昨天晚上联调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无线部分,USB 2.4G天线距离飞控板不能超过20cm,超过了就断线。。。但还是凑合着调了。用线绑着它开始跳PID部分。因为它飞不起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等待好几天居然订单有问题,2.4G无线的小板到了,四轴板子居然。。。哎

还纳闷为啥只有一个板子呢,当时订 ...

看看crazyflie的无线遥控器图吧

crazyflie的官方数据通信距离70m,我测试感觉没这么远。新的crazyflie2.0的crazyradio PA通信距离更远官方说法1500米,建议楼主改一下radio的电路吧,不然通信距离是个大问题。

crazyflie顶层和底层

crazyflie内部两层

网友:
资料有图片看起来太爽了

网友:
标记一下,等待持续更新

网友:
好详细的

楼主:
汇报进展:已经组装完毕,该飞线的飞线。。。姿态矫正的趋势正常,但是会原地打转,也飞不起来。太丑不上图了。。抓紧做下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crazyflie的无线遥控器图吧

crazyflie的官方数据通信距离70m,我测试感觉没这么远。新的crazyflie2. ...

厉害!看着图的颜色像是AD下的啊?不像是Kicad,换颜色了还是转了啊?求教!

网友K:
四轴学习了。感谢分享。楼主可以分享源码么

网友:
厉害,不知有没做好了呢?

网友:
很给力,感谢分享

网友:
很详细哦,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crazyflie的无线遥控器图吧

crazyflie的官方数据通信距离70m,我测试感觉没这么远。新的crazyflie2. ...

兄弟有木有dxp的crazyflie pcb图? 跪求一份

网友:
期待楼主下一版本,高频走线好费解的说,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mark

网友L(2014-12-17):
试问一下楼主,电机怎么固定,四个电机的位置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轴学习了。感谢分享。楼主可以分享源码么

这个是开源的,直接在crazyflie官网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问一下楼主,电机怎么固定,四个电机的位置怎么确定

目前的方法插上电机,弄点热熔胶。。(⊙o⊙)…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从 xjf_hz 那买了套“小改”的套件,对比测试了一下,基本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出份改版清单,近期做板,求建议哦

第二版问题及改进建议1 飞控板部分问题
1.1本版本选用614空心杯电机,PCB孔比电机直径略小
1.2为了美观且强度足够,电机卡孔外径可以减小
1.3四条臂宽可减小
1.4加上相应的状态指示灯,并选好位置(可参照CF并改进)
1.5添加机头指示灯,做个贴片PCB的引脚,让LED等朝前(论证可行性)
1.6添加电机旋转方向丝印
1.7添加电机接线焊点丝印标号(方便组装)
1.8过孔太小,被动的被厂家把线宽改小了,改动过孔并定型图纸
1.9更改电路原理错误
1.10参考crazyflie2.0布局经验
1.11研究2.4G布线以及PCB阻抗
1.12更改电池插座位置,不妨碍电池安装为准(考虑平衡)
1.13确认陀螺芯片和电机相对位置和方向
1.14更改M1 M2 M3 M4位置(与原版本一致)
1.15商榷电机固定方式,现有方式电机容易歪斜,如下图电机固定孔焊接三次PCB增加长度(论证可行性)
1.16改进飞机整体外形更加美观
1.17更改芯片封装,方便手工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方法插上电机,弄点热熔胶。。(⊙o⊙)…有什么好办法吗?

热熔胶容易化吧

我看网上有电机座子卖,用电机座子固定会好点

网友:
准备玩四轴,标记一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项目进展:1个测试版已经调试好,么有加气压计不太容易控制,但是在屋子里飞没问题。改进版PCB图已经完工,整理下BOM开始打板。

近期由于工作变动进展缓慢。。。重整旗鼓中!

网友:
想做一个,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进展:1个测试版已经调试好,么有加气压计不太容易控制,但是在屋子里飞没问题。改进版PCB图已经完工, ...

加油 加油
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 Crazyflie 好飞么?
飞起来之后漂移厉害么?

网友:
关注阿!期待出个套件!

网友:
出个套件吧,大家可以一起玩了

网友:
关注后续进展

网友(2015-01-17):
自己折腾很烧钱的说
有开源的文件怎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