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887编译好的HEX文件如何找到CONFIG BITS?

楼主(2014-11-13):
我想在PIC16F887编译好的HEX文件中找到CONFIGURATION BITS配置位的设置内容,可IDE中说地址是2007和2008,在HEX中没有找到这个地址,请问哪位熟悉PIC的朋友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最后的位置就对了,你可以弄两个HEX程序相同config不同的,然后对比一下就知道怎么修改啦

楼主:
谢谢,我来试一下

楼主:
好像发现不了,有没有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个xeltek编程器软件读入文件就可看到配置了

网友:
用PICKIT2或PICKIT3软件打开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