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手机播放器支持APE的CUE信息读取的?还有支持DLNA?

楼主(2014-11-13):
有什么手机播放器支持APE的CUE信息读取的?还有支持DLNA?我想把手机的APE播放通过DLNA送到家里面的音响中听。

网友A:
这个我非常擅长,这个非常简单。
你手机装个软件就行了。 但是你的音箱端还得装个东西,你去网上找个支持dlna,支持ape的 wifi audio类dongle即可。

我事先提醒,不是所有的wifi audio dongle都支持ape!   而且还有个传输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非常擅长,这个非常简单。
你手机装个软件就行了。 但是你的音箱端还得装个东西,你去网上找个支持dl ...

酷狗都可以读取APE,但是不能读cue的信息,导致不能选ape中的某个歌,andless这个播放器可以,但是却不支持dl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非常擅长,这个非常简单。
你手机装个软件就行了。 但是你的音箱端还得装个东西,你去网上找个支持dl ...

我网上买了一个一百多元的,用ar9331方案做的一个接收器,用光纤输出到我自己的设备中。还没有仔细试听

网友:
天天动听支持cue,没看到DLNA选项,估计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