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着脸皮过来发个请教贴(关于MEGA328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4-11-13):
用MEGA328自带的AD采集 出来的AD 结果采集出来的AD值固定是65472(Protues仿真)我都快无语了
代码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00; //关闭AD
   ADMUX  |= (1<<REFS0)|(1<<ADLAR); //选用AVCC参考电压 左对齐,初始设置AD0通道
   ACSR    = 0x80; //关闭模拟比较器电源
   ADCSRA |= (1 << ADEN)|(1 << ADPS2)|(1 << ADPS1); //AD使能 64分频
}
/***********************************************
**  函数名称:Read_AD_Value                 ****
**  功能:读取指定通道的AD采集值         *******
**  输入值:通道值       ***********************
**  返回值:ADC_Value_C ************************
************************************************/
unsigned int Read_AD_Value(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ADC_Value_C = 0 ;
  ADCSRA = 0x00; //关闭AD
  ADCSRA |= (1 << ADEN)|(1 << ADPS2)|(1 << ADPS1); //AD使能 64分频
  ADMUX  |= (1<<REFS0)|(1<<ADLAR)|channel; //选用AVCC参考电压 左对齐,设置AD通道
  ADCSRA|=(1<<ADSC); //开始转换
  while(!(ADCSRA&(1<<ADIF)));//等待标志位置位
  ADCSRA |= (1<<ADIF);//置位转换结束标志位(相当于清零)
  ADC_Value_C = ADCL ;//规定是先读出AD的低八位
  ADC_Value_C |= (int)ADCH<<8 ;//再读出高八位
  return ADC_Value_C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 0 ;
  TI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O_Init(); //IO初始化
  ADC_Init();//AD采样初始化
  DelayMS(50);
  while(1)
    {
           AD_Value = Read_AD_Value(0);
           DelayMS(50);
        }
}

楼主:
困扰我好几天了 在线等

网友A:
选用AVCC参考电压   AVCC要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AVCC参考电压   AVCC要接VCC

问题解决了,程序没有问题,确实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B:
果然二楼出真相!!楼主,proteus现在可以仿真STM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二楼出真相!!楼主,proteus现在可以仿真STM32吗

好像不行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