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系统装.net4不成功,总是回滚

楼主(2014-11-13):
应该是GHOST装机的问题,求不要重装的解决方案。

PS:百度上那个方法不好使,至少对我来说不好使,哎

多谢了

网友A:
错了,是 .net4 不支持XP

网友:
支持的,.NET 4.5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 .net4 不支持XP

我之前的XP机可以安装.net4的

网友B:
.net 4.0 是支持xp的会后一个版本........系统不能安装的原因很多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重装系统...........一个ghost的xp系统,也就20分钟就好了........
遇到最多的xp下面的奇怪问题,都是国产杀毒软件搞的............360,qq安全之类的................恨得牙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 4.0 是支持xp的会后一个版本........系统不能安装的原因很多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重装系统......... ...

是的,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