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过孔焊环必须一样大吗

楼主(2014-11-13):
在4层以上的板中走过孔,过孔在中间层的焊环宽度需要和外层一样大吗?能不能缩小?
如果能缩小,可以缩小到什么程度?
如果该过孔在中间的某层没有连出走线,是不是可以没有焊环(即焊环与过孔一样大)?

过孔

过孔

网友:
中间层没有焊环一说,
过孔有铜皮厚度,一般为0.5oz

网友:
反正都是自己设置的,问题不大。但一般,不管哪哪一层,都会有一个铜环。

网友:
不需要一样大,可以随意设置。但最好不要没有焊盘,至于最小留多少,就要看板厂的工艺了

网友:
大小可以不一样大,但是中间层的不能没有铜环,否则就断路了。
至于铜环至少需要多大,这个是由板厂的工艺决定的。

网友:
我们这里暂没有做埋盲孔板,全部是通孔板;最小过孔需要0.3MM,内外层一样的孔的大小。

网友:
可以不一样,具体要咨询PCB厂。

网友A:
过孔的两个参数就是 钻孔孔径和外径,外径的作用是钻孔内壁金属化并导通,所以不管表层内层都有外径。
我们工厂的标准是外径-钻孔孔径=0.3mm
试想内层无外径,
1.无法与内层线路导通;
2.孔与不同网络之间走线或覆铜间距隔离非常近,钻孔本身会有误差,一但钻偏一点,短路报废。

网友B:
最小过孔0.3MM没法做出来吧?钻孔直径0.3MM还差不多。

网友:
内层太小的容易变成一个电容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过孔0.3MM没法做出来吧?钻孔直径0.3MM还差不多。

是钻孔直径最小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的两个参数就是 钻孔孔径和外径,外径的作用是钻孔内壁金属化并导通,所以不管表层内层都有外径。
我们 ...

谢谢各位解答。
这里没看明白:“我们工厂的标准是外径-钻孔孔径=0.3mm”
内层的外径最小是多少?
看你的解释,似乎不是0.3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这里没看明白:“我们工厂的标准是外径-钻孔孔径=0.3mm”
内层的外径最小是多少?

外径 减去 内径的值为0.3mm,最小值。
内径最小值为0.3mm,所以外径最小值就是0.6mm。
内外层通用此标准。

网友:
我所见到的最小的刀是0.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