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AVR这种没有内部ID的单片机,怎么区分每一片单片机

楼主(2014-11-13):
我想给每个产品一个唯一的序列号,总不能每一片单片机烧录一个hex吧?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
程序写好后,再通串口或按键设置不行吗?

网友:
在FLASH空间中留个空位,然后烧写时在这个位置写入SN即可。

网友:
3楼靠谱,记得有一个烧录软件,可以自动计数的,相当于在FLASh中某个特定地址写入一个递增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