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读卡器 FM1702 密码认证出错

楼主(2014-11-13):
IC读卡器 FM1702  密码认证出错?有没有朋友解决过?

原本以为很简答的,就一个ic卡读卡器,可是正是怎么简单的读卡器 读取数据,把我搞得三天,现在还是不得其解,郁闷中。。。。

情况是这样:stc单片机和fm1702  spi通讯 很快搞得了,可以通过寻卡(Request)、防冲突(AntiColl)、选卡(Select_Card),这些都可以正常
卡的uid也是正常的,前两天原本以为,调试就这么轻松通过了,心里有点美。
可是 真正痛苦的是后面,密码下载(Load_keyE2_CPY)正常、密码认证(Authentication)就出现错误了。
AUTHENT1 、 CRC,奇偶校验校验认证 还可以通过  AUTHENT2就无法通过了。
为什么呢? 有出现过类似问题的吗?

好像有网友出现过,他最后说问题解决了,只说了句:问题解决了,是延时时间不够。这个事什么意思呢?在哪里添加延时?
我把这个  #define RF_TimeOut        0x7f  换成        0xfff,可是还是一样的。真的很不解,急。。。。

楼主:
刚才写错了   Load_keyE2_CPY  也是错误的  应该是回复true (1 ) 现在是回复 false ( 0)

网友A:
你这是M1读卡器吧,AUTHENT1我猜应该是是load key ,将密钥加载到读卡器中,AUTHENT2才是认证过程,可能是你加载的密钥和认证的密钥不一致才会密码认证(Authentication)就出现错误,只是从现象推断的,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M1读卡器吧,AUTHENT1我猜应该是是load key ,将密钥加载到读卡器中,AUTHENT2才是认证过程,可能是你 ...

是M1卡 Load_keyE2_CPY 这一步骤就出现错误了 ,这是卖回来的卡,应该是 6个FF  我尝试了几个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有些新卡密码全是00的。

网友B:
唉,好久没做这个了。loadkey都不对那你自己检查下,这还跟射频什么的没关系就是把密钥写入基站芯片的寄存器中,检查密钥是否一致。另外注意如果是M1卡,控制字要配置好用keya还是keyb,如果验证keyb则只有当keyb被设置为无法读时才能验证成功。

网友C:
密码验证的时间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验证的时间不够吧

这需要调整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好久没做这个了。loadkey都不对那你自己检查下,这还跟射频什么的没关系就是把密钥写入基站芯片的寄存 ...

我也是参考官方提供的例子和网上参考一些,实现都一样,都是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密码验证返回值是自动发的还是你发命令去读取的?如果是人为读取的话等待时间长一些再去读取看看

楼主:
狠下心 在淘宝买了个板子,为的是验证 到底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结果出来了 ,可以进行读写了, 果然是硬件天线没有处理好。
哎 做这种 射频的板子 还真是难以解决,主要是没有经验,给我画板子的硬件工程师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可惜了我一个星期的脑细胞,早知道早点买板子测试了。
现在分享下代码。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朋友,不至于想我一样,浪费了一周的时间,盲目摸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买的是哪个模块?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链接就不放了, 你在淘宝上 搜索 fm1702模块  黑色的   40块 就是了

楼主:
喜欢这里,虽然 不一定能找到 你需要的答案 ,但是会有一些热心肠的网友 提供建议意见,感觉很暖

网友:
在此学习一下!现在正在使用RC522的很方便,天线设计很关键!

网友(2015-01-25):
引用 楼主:
狠下心 在淘宝买了个板子,为的是验证 到底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结果出来了 ,可以进行读写了, 果然是 ...

fm1702Code_SL.rar   这个代码是淘宝店铺的么?楼主把淘宝给的资料放出来呗,嘿嘿

网友(2017-07-11):
引用 楼主:
狠下心 在淘宝买了个板子,为的是验证 到底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结果出来了 ,可以进行读写了, 果然是 ...

谢谢 分享.
赞一个

网友(2018-01-10):
第一次画天线板, 并且程序也是要在此天线板上调试,    这种情况就有两个未知因素,
往往搞死人都不知道问题出在板上, 还是 出在程序中;

  先买一块板来,  (未知因素就只有一个了, ) 集中精力调程序,  OK 之后就可拿程序来调自己画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