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旁路电容

楼主(2014-11-13):
我做了一个FPGA开发板,F256的BGA封装,4层板,0402的电源旁路电容,1电源对一个,实在是放不下了,能不能临近几个脚共用一个?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厂家的FPGA。
但应该是不管哪一家的,都应该会有FPGA的PCB Design Guide,里面应该会告诉你每路电源的退耗电容数量和容值,以及对ESR的要求。

另外,有一个小技巧,就是0402的电容的封装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电容的焊盘不要做成四方形,做成八边形,可以比较好放置,不容易报错。因为八边形的焊盘边跟离过孔的间距比较大。

网友:
没有发现,原来我还沙发啦。

网友:
两个脚用一个应该能用,只是抗干扰能力变差

网友:
一般都能放得下的,二楼说得很好!

网友:
看临近是多近的距离,如果很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用太多。能满足要求即可。我用12-15个.1u的。前端滤波电容可以适当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从来都没有合格过!

以后多注意,去学习下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厂家的FPGA。
但应该是不管哪一家的,都应该会有FPGA的PCB Design Guide,里面应该会告诉你 ...

感谢,明白了,确实八角不会干扰过孔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布个板

网友C:
CC2540的有三个电源pin连一起的,官方只用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2540的有三个电源pin连一起的,官方只用了一个电容。

其实我觉得,只要电容足够靠近几个电源脚,是不是也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厂家的FPGA。
但应该是不管哪一家的,都应该会有FPGA的PCB Design Guide,里面应该会告诉你 ...

八边形?具体是哪种?能否上个图?

网友:
一般来说,数字电源可以接在一起,模拟电源要分开,且单独接地。但是现在很多模拟设计已内置LDO,保护对纹波敏感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边形?具体是哪种?能否上个图?

电阻焊盘画成八角型,类似八卦的形状,这样就不影响导线从两个焊盘间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