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ORCAD+PADS,感觉有点痛苦

楼主(2014-11-13):
由于公司的要求,要求我们从AD转到ORCAD+PADS的设计方式上去,
今天熟悉了一下ORCAD画原理图,都说ORCAD画原理图好用,我是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可能我对于ORCAD的了解,目前还太低的原因,反正使用的时候各种不自在,别的不说,就拿拖动原理图来说,我目前只会ctrl+滚轮的方式来快速切换到图纸的某一部分,
但这种的操作,和AD按住右键拖动原理图来比,我感觉太烦了。

各位用上述组合设计的朋友,能说说心得吗?  我实在是累觉不爱了

网友A:
我想问的是 你一张图纸是多大?

网友B:
多用用就有感觉了,别老盯着拖动,说句实在话PADS我还真是用着略蛋疼,比上不如ALLEGRO,比下不如AD,但ORCAD感觉还是不错了,多用用就爽了~

网友C:
以先入为主的原因, 慢慢习惯吧.

网友:
楼主可以装个EDAHelper,缩放,移动都很方便;PADS布线覆铜都很强大,现在也是orCAD +PADS

网友D:
放大i,缩小o,划线w,画叉x,垂直连续划线F4,画bus按B,画点j,bus entry 按e,加入文本按t,打开cis系统 z,常用的就这几个吧。

网友:
习惯的改变很难的,特别像我这种老头子,AD用了一段时间不用全忘了,又用回99se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 你一张图纸是多大?

A2,有时A1,实在是蛋蛋疼。
用AD的话,我经常是分层画的,可领导给的图基本都是一整张,看起来超级麻烦

网友:
都是一路走过来的,以后有人问你会那种:protel,ad,pads,allegro,en,wg?你骄傲的说,以上都很熟练!

网友:
刚开始缩放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了EDAHelper助手后,就越来越喜欢了

网友:
一半来说。图纸都是在A3左右的最好,再大就是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先入为主的原因, 慢慢习惯吧.

同意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ORCAD快捷键,譬如画线直接就按W ,拖动原件走线跟着原件走,比AD爽了多少倍,反正我尝试了是换不回AD ...

AD也有这功能啊

网友:
最早用的protell99SE ,自从换了orcad+pads之后,非常爽,最也回不去了。用习惯了就好。orcad画原理图,简洁方便漂亮,pads画PCB,快捷键非常好用。

网友:
哈哈,原来有人和我尝过一样的感受啊;

网友:
习惯了ad用其他的软件肯定会有一点不习惯!

网友F:
请问现在orcad都用的哪个版本啊,我下载都是含在candence allegro组件包里面的~ 有单独的orcad可以下载麽?

网友:
习惯了就好,有些操作思维需要做变化

网友:
转换软件 都会痛一会。

网友:
多用就好了!

网友:
其实工具都差不多。

关键是要关注工具外的技术。

网友:
PADS LOGIC画原理图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现在orcad都用的哪个版本啊,我下载都是含在candence allegro组件包里面的~ 有单独的orcad可以下载麽? ...

论坛上搜索,有网友分享的,16.5版本,最新好像是16.6

网友:
也在考虑用cand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i,缩小o,划线w,画叉x,垂直连续划线F4,画bus按B,画点j,bus entry 按e,加入文本按t,打开cis系统 ...

看来很熟手呀。。。

网友G:
也是从ad转orcad+pads,还行吧,orcad画原理图确实爽,现在唯一觉得ad好的就是右键拖动和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从ad转orcad+pads,还行吧,orcad画原理图确实爽,现在唯一觉得ad好的就是右键拖动和3d了 ...

请教个问题,ORCAD的元件都得自己画吗?有官方原理图库吗?我装的是和谐版本,没有

网友:
事在人为,我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现在用PADS也很顺溜了

网友:
官方有一点啊,不过一般自己画的多

网友:
用过protel  pads   orcad 画原理图,依然觉得ORCAD画原理最简单,
1. 你得习惯放大缩小ORCAD有自己独特的快捷键I O 。
2. ORCAD的元器件图绘制非常简单,因为其只关注原理图不需要理会PCB属性,其最终是生成PCB工具需要的网络表。很多国外厂家目前提供官方的CAD-CAE,利用小工具可以方便转成ORCAD原理图。
3.ORCAD的字符与线元素之间的间距是各类工具里处理得比较优秀的。
4. ORCAD元件编号,封装属性,值的修改查看都可以通过ecxel类似的操作方式进行。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5.你的图大的话使用多层次原理图在ORCAD里面也是非常方便切换各个部分的

网友:
我用AD,合作单位用ORCAD+PADS,这两个又不好相互转换,费死了!

网友:
还是orcad+allegro吧,这个用熟了真爽

网友:
下载了,谢谢楼主分享。正准备学习ORCAD

网友:
我也是从protel转到orCAD+PADS的。orCAD没花时间学,直接用来干活,没觉得难学。PADS学了大约一星期,就基本会用了。
其实软件都差不多的。自己心里不要有抵触情绪都不难。

网友(2017-06-22):
我也上手试试 玩玩

网友H:
为啥会换?难道一套ORCAD+PADS的价格比一套altium还便宜?还是说更容易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用用就有感觉了,别老盯着拖动,说句实在话PADS我还真是用着略蛋疼,比上不如ALLEGRO,比下不如AD,但ORC ...

第一次听说PADS不如AD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啥会换?难道一套ORCAD+PADS的价格比一套altium还便宜?还是说更容易管理?

上司这样用的  哈哈

网友:
贵司如何实现ORCAD和PADS交互的,也就是在一个里选中某器件,另一个里头也高亮或选中。。。新版的可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上司这样用的  哈哈

贵司如何实现ORCAD和PADS交互的,也就是在一个里选中某器件,另一个里头也高亮或选中。。。新版的可实现?哈哈

网友:
ORCAD我觉得最扯蛋的一个是,一个网络可以用N个网络名。反正我是不喜欢,可能还没到那级别吧。
以前是用AD,现在是PADS的logic+layout。也用的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贵司如何实现ORCAD和PADS交互的,也就是在一个里选中某器件,另一个里头也高亮或选中。。。新版的可实现 ...

不好意思 没这样用 直接全套怕得要死够用了

网友:
还在用OrCAD画原理图+Protel 99SE画PCB的飘过

网友:
我用pads+logic, 两者配合的非常好

网友:
ORCAD支援的器件多,使用方便,多用用你會愛不釋手

网友(2017-09-10):
pads logic+  layout ,不用搞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