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如何在一个窗口里面画一条直线或矩形?

楼主(2014-11-13):
UCGUI 如何在一个窗口里面画一条直线或矩形?调用了相关的画线画矩形函数发现不能够画出来,想实现这功能需要做那些设置?

网友:
在重绘消息里面画

网友:
static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rawRect(16,40,350,200);

        /*
        GUI_SetColor(GUI_LIGHTGRAY);
        GUI_DrawRect(17,48,97,192);
        GUI_DrawRect(101,48,181,192);
        GUI_DrawRect(185,48,265,192);
        GUI_DrawRect(269,48,349,192);
        */

        GUI_SetColor(GUI_LIGHTGRAY);
        GUI_DrawRect(17,66,97,172);
        GUI_DrawRect(101,66,181,172);
        GUI_DrawRect(185,66,265,172);
        GUI_DrawRect(269,66,349,172);
}

N久以前写的...
至于你说的画不出来,是不是线条的颜色跟背景颜色一样,所以看不出来啊?

楼主:
可以画出来了,把window窗口移动到其它的地方就可以画出来了,原来是window窗口挡住了,那么如果我想在window窗口上实现画一条直线的功能就不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