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系列教程】在PCB中加入任意图形

楼主(2014-11-13):
【AD系列教程】
【1】模块复用设计之设备图表符
【2】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        首先制作要加入到PCB板中的LOGO,保存为BMP位图格式。这里我要插入的是我的微博的二维码,为了增加二维码的辨识度,将二维码生成工具生成的二维码用PS进行反相。

        接下来打开Altium Designer运行相应的脚本文件PCBLogoCreator.PRJSCR,其所在路径为X:\AltiumDesign\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如下图所示。

        然后Load刚刚制作的Logo文件,设置好Scaling Factor及Board Layer,点击Convert,等待转换完成。

        转换完成后将图片复制到目标PCB板中即可。

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扫一下二维码,交流交流

网友:
这个很常用,顶个!

网友A:
  这个我用过,ad的脚本功能很灵活。
我还用过ad的一个生成螺旋线的脚本。
  https://code.google.com/p/altium-designer-addons/downloads/list
  这个网址有大量的脚本,推荐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ad的脚本功能很灵活。
我还用过ad的一个生成螺旋线的脚本。
  https://code.google.com/p/al ...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

  看到楼主在学习qt,可以推荐一些qt的学习资料或者教程吗?感兴趣..

网友A:
  我也发个小小的教程
用ad生成带书签的BOM表,可以自动跳转高亮
http://app.yinxiang.com/l/AAkKxqYWLwpDCYvnOu5VRz1IPD2Ndgs2lHc/

网友:
再提供一个方法。把图案做成字库,这样可以任意调大小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473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个小小的教程
用ad生成带书签的BOM表,可以自动跳转高亮
http://app.yinxiang.com/l/AAkKxqYWLwpDC ...

谢谢分享,本来是打算在其中一节中讲这个的。这个工程中比较有用,看别人生成的pdf都没有什么条理,看着不舒服

网友:
收藏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有用的方法,收藏了

网友:
这个以前用过  收藏了

网友:
加入二维码很好呀。。学习了

网友B:
层选择列表框中就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选择列表框中就是空白的

那你就点转换,看看可不可以转出来,转出来后再调在哪一层,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2015-04-15):
这个脚本ad自带么?还是你从其他地方下载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弄得  不过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哈哈

网友(2015-08-06):
再次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 可以自己做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