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贴片元件妙招

楼主(2014-11-14):
小规模的焊接时,一个一个的焊接小元件和难焊接的元件都是很麻烦的,费眼又费神。
做小四轴时得到点经验,与朋友们分享下,希望对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有点帮助。
准备1、锡膏 2、注射器 3、热风枪
一、将注射器的针尖弄短点便于锡膏容易流出,将锡膏弄在注射器的管壁上,再推入活塞排除空气,上好针尖,推动活塞至锡膏流出。
二、在PCB的贴片焊盘上用注射器点上锡膏,焊盘间距大的就点(如电阻等焊盘);焊盘间距小的就连续的涂(如IC焊盘),涂得不不能太多,不用担心会连在一起。
三、一次放上元件,无须对得很准。
四、用热风枪均匀的向PCB的底部加热,注意不要对着元件面吹风,直到锡膏融化,各元件自动移动到正常的位置时停止加热,等待冷却,加热温度不能太高,防止PCB气泡等不良现象。(没热风枪的到锅里去煎也能行,要控制好温度),加热PCB底部还有个好处是不易因过热损坏元件。
五、检查焊点,补齐直插元件。

网友:
这个手工板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A:
呵呵,板子从后面吹易鼓。小贴片焊也容易,先给一半焊盘上锡,然后焊一边,再焊另一边。速度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板子从后面吹易鼓。小贴片焊也容易,先给一半焊盘上锡,然后焊一边,再焊另一边。速度几秒钟。 ...

一直使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
小型回流焊,又不贵,直接用网板贴板子刮锡膏。丝印机也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板子从后面吹易鼓。小贴片焊也容易,先给一半焊盘上锡,然后焊一边,再焊另一边。速度几秒钟。 ...

焊另一边时,底下的会不会掉?

网友:
焊得很好,学习!

网友:
这种适用单片贴

网友:
那个2.4G的介质天线下面不能放金属导线

网友:
煎PCB,笑喷我了。。。

网友:
试过,对挤焊锡的力度不好把握,还是习惯直接焊。元件少的话也快。

网友:
焊锡膏的流动性差别较大,我手里的焊锡膏好像很难从注射器挤出来。
可能要加稀释剂什么的才行。

网友:
还是习惯直接焊

网友: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不过速度可能比不过熟手手工焊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另一边时,底下的会不会掉?

一个一个焊啊。给一半焊盘上锡的目的就是靠这一半焊盘固定贴片。贴完再用烙铁焊另一半。这种方式效率最高。

网友:
这招方法好

网友:
我一般是先给焊盘一半上锡,然后用镊子夹住元器件焊上,再补上另一半的锡。

网友:
IC焊盘涂是咋个涂法?先涂还是放上IC后涂?最好能录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网友:
手工版可以, 双面就难了
不过好方法。

网友:
qfn封装的怎么焊接,6050,nrf905等等这样的芯片,我焊几个就坏几个,搞得我都不想碰这样的芯片了。。。

网友:
在正面吹也没事,效果感觉也还不错,只是你要快速,均匀的吹,注温度不能太高,风量也不要太大,容易把器件吹飞

网友:
小规模的板子一直手动焊,焊接速度和美观度都挺好的,对于QFN封装的6050用锡膏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焊出来的效果不错,但是感觉略显复杂啊,我都是镊子直接上的,就是没你这个好看。

网友:
用这种方法要保证锡膏的“流动性”, 新买回来的锡膏没问题, 开封后就要想办法给锡膏“保鲜”,要不然锡膏变硬了就没法这样做了,用锡膏稀释剂也没用的。

网友:
煎一下,我脑补了后笑翻了

网友:
除了qfn烙铁焊,其它的电容电阻类的 都是先在焊盘上都加上锡,再用热风枪将焊盘上的锡吹融再用镊子放元件,这样也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焊啊。给一半焊盘上锡的目的就是靠这一半焊盘固定贴片。贴完再用烙铁焊另一半。这种方式效率最高 ...

你这个是双面板,另一半是不是要翻面?

网友:
直接上烤炉烤吧

网友:
非常好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挺好看得。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
焊的好,学习了

网友:
小量直接手焊,
小批量,做钢网,卖个发热台,购丝印台,约600元搞定,方便又快,
另几十元购个电动真空吸笔,

网友:
原来公司做手板都是这样搞,流水线作业,速度很快

网友:
不如买个回流焊机方便

网友:
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锡膏贵不的?

楼主:
此法可将小元件和BGA和单片机一同搞定,成本和工艺都很低,比烙铁手悍效率高。

网友:
个人实验板一直手工焊接,有些时候用刀头烙铁好用的很!~

网友:
习惯直接焊接

网友:
真个针头是点胶针头,还是普通注射针头,内径多少?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这种PCB板是怎么做的?淘宝上好像没有这种样子的吧?

网友:
焊了一次6050给跪了,下次试试LZ的方法

网友:
用油锅煎,这主意实在是太精妙了果断买个烤箱

网友:
看来得买个焊锡膏了,以前都是焊锡+松香

网友:
炒都用上了啊

网友:
听说注射器易堵,几天后再用的话是否需要使用新针头
锡浆开封后也不易保存,每次都使用新开封的吗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