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命令的返回错误

楼主(2014-11-14):
在网上查到的  觉得很有用  但是不知道应该发哪个版块好  只能发自己常看的这个了

留在这里也算做个备注

一、 一般命令
1、 AT+CGMI 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2、 AT+CGMM 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 900,DCS 1800 或PCS 1900)。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3、 AT+CGMR 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4、 AT+CGSN 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5、 AT+CSCS 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6、 AT+WPCS 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7、 AT+CIMI 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8、 AT+CCID 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9、 AT+GCAP 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
10、 A/ 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11、 AT+CPOF 关机。这个特殊的命令停止GSM软件堆栈和硬件层。命令AT+CFUN=0的功能与+CPOF相同。
12、 AT+CFUN 设定电话机能。这个命令选择移动站点的机能水平。
13、 AT+CPAS 返回移动设备的活动状态。
14、 AT+CMEE 报告移动设备的错误。这个命令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用结果码“+CME ERROR:<xxx>”或者“+CMS ERROR:<xxx>”代替简单的“ERROR”。
15、 AT+CKPD 小键盘控制。仿真ME小键盘执行命令。
16、 AT+CCLK 时钟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置或者获得ME真实时钟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17、 AT+CALA 警报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定在ME中的警报日期/时间。(闹铃)
18、 AT+CRMP 铃声旋律播放。这个命令在模块的蜂鸣器上播放一段旋律。有两种旋律可用:到来语音、数据或传真呼叫旋律和到来短信声音。
19、 AT+CRSL 设定或获得到来的电话铃声的声音级别。
二、 呼叫控制命令
1、 ATD 拨号命令。这个命令用来设置通话、数据或传真呼叫。
2、 ATH 挂机命令。
3、 ATA 接电话。
4、 AT+CEER 扩展错误报告。这个命令给出当上一次通话设置失败后中断通话的原因。
5、 AT+VTD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多频)双音频。这个命令用来定义双音频的长度(默认值是300毫秒)。
6、 AT+VTS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频。这个命令允许传送双音频。
7、 ATDL 重拨上次电话号码。
8、 AT%Dn 数据终端就绪(DTR)时自动拨号。
9、 ATS0 自动应答。
10、 AT+CICB 来电信差。
11、 AT+CSNS 单一编号方案。
12、 AT+VGR,AT+VGT 增益控制。这个命令应用于调节喇叭的接收增益和麦克风的传输增益。
13、 AT+CMUT 麦克风静音控制。
14、 AT+SPEAKER 喇叭/麦克风选择。这个特殊命令用来选择喇叭和麦克风。
15、 AT+ECHO 回音取消。
16、 AT+SIDET 侧音修正。
17、 AT+VIP 初始化声音参数。
18、 AT+D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拨号。
19、 AT+H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挂机。
20、 AT+RUI 接收附加用户信息。
三、 网络服务命令
1、 AT+CSQ 信号质量。
2、 AT+COPS 服务商选择。
3、 AT+CREG 网络注册。获得手机的注册状态。
4、 AT+WOPN 读取操作员名字。
5、 AT+CPOL 优先操作员列表。
四、 安全命令
1、 AT+CPIN 输入PIN。
2、 AT+CPIN2 输入PIN2。
3、 AT+CPINC PIN的剩余的尝试号码。
4、 AT+CLCK 设备锁。
5、 AT+CPWD 改变密码。
五、 电话簿命令
1、 AT+CPBS 选择电话簿记忆存储。
2、 AT+CPBR 读取电话簿表目。
3、 AT+CPBF 查找电话簿表目。
4、 AT+CPBW 写电话簿表目。
5、 AT+CPBP 电话簿电话查询。
6、 AT+CPBN 电话簿移动动作。这个特殊命令使电话簿中的条目前移或后移(按字母顺序)
7、 AT+CNUM 签署者号码。
8、 AT+WAIP 防止在下一次重起时初始化所有的电话簿。
9、 AT+WDCP 删除呼叫电话号码。
10、 AT+CSVM 设置语音邮件号码。
六、 短消息命令
1、 AT+CSMS 选择消息服务。支持的服务有GSM-MO、SMS-MT、SMS-CB。
2、 AT+CNMA 新信息确认应答。
3、 AT+CPMS 优先信息存储。这个命令定义用来读写信息的存储区域。
4、 AT+CMGF 优先信息格式。执行格式有TEXT方式和PDU方式。
5、 AT+CSAS 保存设置。保存+CSAS和+CSMP的参数。
6、 AT+CRES 恢复设置。
7、 AT+CSDH 显示文本方式的参数。
8、 AT+CNMI 新信息指示。这个命令选择如何从网络上接收短信息。
9、 AT+CMGR 读短信。信息从+CPMS命令设定的存储器读取。
10、 AT+CMGL 列出存储的信息。
11、 AT+CMGS 发送信息。
12、 AT+CMGW 写短信息并存储。
13、 AT+CMSS 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14、 AT+CSMP 设置文本模式的参数。
15、 AT+CMGD 删除短信息。删除一个或多个短信息。
16、 AT+CSCA 短信服务中心地址。
17、 AT+CSCB 选择单元广播信息类型。
18、 AT+WCBM 单元广播信息标识。
19、 AT+WMSC 信息状态(是否读过、是否发送等等)修正。
20、 AT+WMGO 信息覆盖写入。
21、 AT+WUSS 不改变SMS状态。在执行+CMGR或+CMGL后仍保持UNREAD。
七、 追加服务命令
1、 AT+CCFC 呼叫继续。
2、 AT+CLCK 呼叫禁止。
3、 AT+CPWD 改变追加服务密码。
4、 AT+CCWA 呼叫等待。
5、 AT+CLIR 呼叫线确认限制。
6、 AT+CLIP 呼叫线确认陈述。
7、 AT+COLP 联络线确认陈述。
8、 AT+CAOC 费用报告。
9、 AT+CACM 累计呼叫计量。
10、 AT+CAMM 累计呼叫计量最大值。
11、 AT+CPUC 单价和货币表。
12、 AT+CHLD 呼叫相关的追加服务。
13、 AT+CLCC 列出当前的呼叫。
14、 AT+CSSN 追加服务通知。
15、 AT+CUSD 无组织的追加服务数据。
16、 AT+CCUG 关闭的用户组。
八、 数据命令
1、 AT+CBST 信差类型选择。
2、 AT+FCLASS 选择模式。这个命令把模块设置成数据或传真操作的特殊模式。
3、 AT+CR 服务报告控制。这个命令允许更为详细的服务报告。
4、 AT+CRC 划分的结果代码。这个命令在呼叫到来时允许更为详细的铃声指示。
5、 AT+ILRR 本地DTE-DCE速率报告。
6、 AT+CRLP 无线电通信线路协议参数。
7、 AT+DOPT 其他无线电通信线路参数。
8、 AT%C 数据压缩选择。
9、 AT+DS 是否允许V42二度数据压缩。
10、 AT+DR 是否报告V42二度数据压缩。
11、 AT\N 数据纠错选择。
九、 传真命令
1、 AT+FTM 传送速率。
2、 AT+FRM 接收速率
3、 AT+FTH 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传送速率。
4、 AT+FRH 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接收速率。
5、 AT+FTS 停止特定时期的传送并等待。
6、 AT+FRS 接收沉默。
十、 第二类传真命令
1、 AT+FDT 传送数据。
2、 AT+FDR 接收数据。
3、 AT+FET 传送页标点。
4、 AT+FPTS 页转换状态参数。
5、 AT+FK 终止会议。
6、 AT+FBOR 页转换字节顺序。
7、 AT+FBUF 缓冲大小报告。
8、 AT+FCQ 控制拷贝质量检验。
9、 AT+FCR 控制接收传真的能力。
10、 AT+FDIS 当前会议参数。
11、 AT+FDCC 设置DCE功能参数。
12、 AT+FLID 定义本地ID串。
13、 AT+FPHCTO 页转换超时参数。
十一、V24-V25命令
1、 AT+IPR 确定DTE速率。
2、 AT+ICF 确定DTE-DCE特征结构。
3、 AT+IFC 控制DTE-DCE本地流量。
4、 AT&C 设置DCD(数据携带检测)信号。
5、 AT&D 设置DTR(数据

常见错误码
CME ERROR's (GSM Equipment related codes)
Error Description
CME ERROR: 0 Phone failure
CME ERROR: 1 No connection to phone
CME ERROR: 2 Phone adapter link reserved
CME ERROR: 3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E ERROR: 4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5 PH_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6 PH_F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7 PH_F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 SIM not inserted
CME ERROR: 11 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12 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3 SIM failure
CME ERROR: 14 SIM busy
CME ERROR: 15 SIM wrong
CME ERROR: 16 Incorrect password
CME ERROR: 17 SIM PIN2 required
CME ERROR: 18 SIM PUK2 required
CME ERROR: 20 Memory full
CME ERROR: 21 Invalid index
CME ERROR: 22 Not found
CME ERROR: 23 Memory failure
CME ERROR: 24 Text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5 Invalid characters in text string
CME ERROR: 26 Dial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7 Invalid characters in dial string
CME ERROR: 30 No network service
CME ERROR: 31 Network timeout
CME ERROR: 32 Network not allowed, emergency calls only
CME ERROR: 40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1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2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3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4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5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6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7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8 PH-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0 Unknown error
CME ERROR: 103 Illegal MS
CME ERROR: 106 Illegal ME
CME ERROR: 107 GPRS services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1 PLMN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2 Location area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3 Roaming not allowed in this location area
CME ERROR: 126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E ERROR: 132 Servic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133 Requested service option not subscribed
CME ERROR: 134 Service option temporary out of order
CME ERROR: 148 Unspecified GPRS error
CME ERROR: 149 PDP authentication failure
CME ERROR: 150 Invalid mobile class
CME ERROR: 256 Operation temporarily not allowed
CME ERROR: 257 Call barred
CME ERROR: 258 Phone is busy
CME ERROR: 259 User abort
CME ERROR: 260 Invalid dial string
CME ERROR: 261 SS not executed
CME ERROR: 262 SIM Blocked
CME ERROR: 263 Invalid block
CME ERROR: 772 SIM powered down

CMS ERROR's (GSM Network related codes)
Error Description
CMS ERROR: 1 Unassigned number
CMS ERROR: 8 Operator determined barring
CMS ERROR: 10 Call bared
CMS ERROR: 21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jected
CMS ERROR: 27 Destination out of service
CMS ERROR: 28 Unindentified subscriber
CMS ERROR: 29 Facility rejected
CMS ERROR: 30 Unknown subscriber
CMS ERROR: 38 Network out of order
CMS ERROR: 41 Temporary failure
CMS ERROR: 42 Congestion
CMS ERROR: 47 Recources unavailable
CMS ERROR: 50 Requested facility not subscribed
CMS ERROR: 69 Requested facility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81 Invalid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ference value
CMS ERROR: 95 Invalid message unspecified
CMS ERROR: 96 Invalid mandatory information
CMS ERROR: 97 Message type non 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98 Message not compatible with short message protocol
CMS ERROR: 99 Information element non-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
CMS ERROR: 111 Protocol error,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7 Internetworking ,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8 Telematic internetworking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29 Short message type 0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30 Cannot replace short message
CMS ERROR: 143 Unspecified TP-PID error
CMS ERROR: 144 Data code scheme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45 Message class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59 Unspecified TP-DCS error
CMS ERROR: 160 Command cannot be actioned
CMS ERROR: 161 Command unsupported
CMS ERROR: 175 Unspecified TP-Command error
CMS ERROR: 176 TPDU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2 SC busy
CMS ERROR: 193 No SC subscription
CMS ERROR: 194 SC System failure
CMS ERROR: 195 Invalid SME address
CMS ERROR: 196 Destination SME barred
CMS ERROR: 197 SM Rejected-Duplicate SM
CMS ERROR: 198 TP-VPF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9 TP-VP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208 D0 SIM SMS Storage full
CMS ERROR: 209 No SMS Storage capability in SIM
CMS ERROR: 210 Error in MS
CMS ERROR: 211 Memory capacity exceeded
CMS ERROR: 212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busy
CMS ERROR: 213 SIM data download error
CMS ERROR: 255 Unspecified error cause
CMS ERROR: 300 ME Failure
CMS ERROR: 301 SMS service of ME reserved
CMS ERROR: 302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S ERROR: 303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304 Invalid PDU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05 Invalid Text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10 SIM not inserted
CMS ERROR: 311 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2 PH-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3 SIM failure
CMS ERROR: 314 SIM busy
CMS ERROR: 315 SIM wrong
CMS ERROR: 316 SIM PUK required
CMS ERROR: 317 SIM PIN2 required
CMS ERROR: 318 SIM PUK2 required
CMS ERROR: 320 Memory failure
CMS ERROR: 321 Invalid memory index
CMS ERROR: 322 Memory full
CMS ERROR: 330 SMSC address unknown
CMS ERROR: 331 No network service
CMS ERROR: 332 Network timeout
CMS ERROR: 340 No +CNMA expected
CMS ERROR: 500 Unknown error
CMS ERROR: 512 User abort
CMS ERROR: 513 Unable to store
CMS ERROR: 514 Invalid Status
CMS ERROR: 515 Device busy or Invalid Character in string
CMS ERROR: 516 Invalid length
CMS ERROR: 517 Invalid character in PDU
CMS ERROR: 518 Invalid parameter
CMS ERROR: 519 Invalid length or character
CMS ERROR: 520 Invalid character in text
CMS ERROR: 521 Timer expired
CMS ERROR: 522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S ERROR: 532 SIM not ready
CMS ERROR: 534 Cell Broadcast error unknown
CMS ERROR: 535 Protocol stack busy

网友:
AT命令的返回,值得收藏!

网友(2015-02-09):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