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飞思卡尔出现这个问题了 求解啊

楼主(2014-11-14):
(图片)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你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解决方法,你可以参考下:
http://blog.csdn.net/chenbang110/article/details/7586244
http://www.cnblogs.com/wellrun/archive/2011/03/21/1990074.html
你先试下,如果不行,告诉我你编译的代码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你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解决方法,你可以参考下:
http://blog.csdn.net/chenbang110/a ...

我就这个 启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这个 启动文件

你右击那个文件,把两个选项include in Target Build和Always Build灰勾去掉。
然后clean重新编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右击那个文件,把两个选项include in Target Build和Always Build灰勾去掉。
然后clean重新编译试试。 ...

还是不行呢

网友A:
楼主你代码哪来的啊?
是官方的吗?
如果是官方的,告诉我你调试的是啥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代码哪来的啊?
是官方的吗?
如果是官方的,告诉我你调试的是啥工程。 ...

我们公司改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我在找教程 找工程文件 还没学上手呢   用ke02 和ke06 的  您有工作文件或 教程没 谢了 玩了一星期还没上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改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我在找教程 找工程文件 还没学上手呢   用ke02 和ke06 的  您有工作文件 ...

原来这样啊。
很多的相关资料的。
代码有专门的驱动包呢,下载链接
这个代码包里面,有KE02,也有KE06,还有文档。
你先跑看看,不知道你用的板子是自己的还是官方的,上面代码是针对官方FRDM-KE02,KE06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啊。
很多的相关资料的。
代码有专门的驱动包呢,下载链接

太感谢了 板是官网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啊。
很多的相关资料的。
代码有专门的驱动包呢,下载链接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呢

点击8楼下载链接,然后如果要官网用户名,你就注册下,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8楼下载链接,然后如果要官网用户名,你就注册下,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下载了  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了  不行啊

我刚都能下啊,只是太大了,不好上传。
你下载不行的图片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都能下啊,只是太大了,不好上传。
你下载不行的图片给我看看。

是编译没通过 我没说好  不好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都能下啊,只是太大了,不好上传。
你下载不行的图片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呢

我分块压缩了,你直接下载这个吧:

网友A:
MDK啥版本的?
我们这边都没有问题,应该是你MDK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啥版本的?
我们这边都没有问题,应该是你MDK有问题。

我就mdk512 官网下载的   需要安装PE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mdk512 官网下载的   需要安装PE不

不需要安装PE,跑官方代码和PE无关
看看下图,相关的kinetis芯片有没有更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安装PE,跑官方代码和PE无关
看看下图,相关的kinetis芯片有没有更新过:

我也加了 还是不行  我QQ827682180  能加我帮我下 可以不  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加了 还是不行  我QQ827682180  能加我帮我下 可以不  谢了

我们都是直接采用论坛帖子的形式支持的。
看看这个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

其中:
二.获得MDKEclipsePlugIn插件
1.从Keil官网下载并安装5.11a版本的MDK-ARM v5软件;(如图1)
2.此时安装路径Keil_v5下没有Eclipse文件夹,自然也就没有MDKEclipsePlugIn插件;
3.根据打开MDK软件时的提示下载针对Cortex-M芯片的补丁;(如图2)

你看看你补丁包装了没有,有可能是这个版本也要装补丁包。
下载补丁,然后安装之后再尝试下,你这个问题是MDK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直接采用论坛帖子的形式支持的。
看看这个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 ...

补丁也装了 还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板是官网申请的

请教一下 ,在官网如何申请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在官网如何申请开发板?

我是供货商帮我们申请的   你用公司的邮箱也可以 去飞思卡尔官网找找就有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打开官方代码,比如KE06的GPIO keil工程。
然后确定cpu文件夹下的startup_MKE06Z4.s的如下选项是勾上的。

因为如果不勾上,也会出现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