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P系统可否通过PLC接口直接控制工业机器人?

楼主(2014-11-14):
想开发一款这种对接的接口,把机器人的工作情况汇总到数据库里面。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机器人的话个人想买买哪家的比较便宜啊?进行一些小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样的操作?

网友A: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ERP(计划层)后面是连接MES系统(执行层),MES系统后面连接机器人(控制层)。而MES与机器人/PLC之间用网络连接。一般之间通讯可以用OPC。
机器人价格比较便宜的可以了解下YAMAHA,4轴,安川6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ERP(计划层)后面是连接MES系统(执行层),MES系统后面连接机器人(控制层)。而MES与机 ...

几个朋友准备搞搞这个方面的,安川的要6万多啊,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朋友准备搞搞这个方面的,安川的要6万多啊,太贵了

更便宜的好像没了解过了。
可以考虑下二手。应该比较便宜吧。

网友B:
只是做接口的话,考虑看看能不能租一个用用。给质保金什么的。看看有人愿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做接口的话,考虑看看能不能租一个用用。给质保金什么的。看看有人愿意不。 ...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找个合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找个合作的

是啊,如果有人合作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ERP(计划层)后面是连接MES系统(执行层),MES系统后面连接机器人(控制层)。而MES与机 ...

可否让我看一下整体的架构啊,谢谢

网友:
这个我做过,控制雅马哈机器人的,但只还是实验室场合,用来给客户演示,客户的自动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很多公司都还没 有标准化,流程化现在都想来搞信息化。

网友:
看看MES系统吧,这个才是ERP和机器人的接口

网友C:
ERP直接控制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P直接控制生产?

对啊,希望是这样的。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这样

网友:
牛啊,全自动工厂

网友D:
PLC控制现场还得靠Mes Shopfloor Mis这类现场实时监测系统

网友:
底层都可以走OPC

网友:
ERP之类的在于流程而不是实现。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控制现场还得靠Mes Shopfloor Mis这类现场实时监测系统

谢谢,还是需要很多的监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ERP(计划层)后面是连接MES系统(执行层),MES系统后面连接机器人(控制层)。而MES与机 ...

这个是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找个合作的

这个可以找学校,很多学校都是有机械手的。6自由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找学校,很多学校都是有机械手的。6自由度的。

学校也很少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