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都是塑料盒子

楼主(2014-11-14):
请教个问题,为甚么PLC都是塑料外壳的,应该是金属壳的抗干扰强一些啊

网友:
塑料的绝缘

网友:
我是觉得与产品设计美观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绝缘和成本的要求吧

网友:
塑料的能达到要求,为什么还要用金属?

网友:
成本吧,金属的也太重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为甚么电源插座都是塑料外壳的,应该是金属壳的抗干扰强一些啊

网友A:
金属的是高端货,上机架的那种!。。。。。一般少见。。。。

网友:
一般当我们使用金属外壳时, 是因为要坚固 , 防止外部的射频干扰, 或者减少自己板子对外部的射频干扰吧。。
PLC 无关射频, 所以可能朔胶盒子就足够了, 我猜想的。。

网友:
我想是绝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是高端货,上机架的那种!。。。。。一般少见。。。。

如果是那样,那还真是太过高端了,西门子400的、AB的ControlLogic还都是大塑料的。

网友:
应力,形变,振动,成本,应用场合等都有不同的设计侧重面,应该是你见到的大都是同样类型的应用而已

网友:
绝缘和制作方便

网友:
床为啥都是木头的啊,应该是10cm钢板更牢固一些啊
汽车为啥都是内燃机啊,应该是涡轮风扇发动机加速更快一些啊

网友:
绝缘加耐用!

网友:
大家的PLC盒子都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
就没见过金属的,AB的高端PLC最多也只是个金属的框架,具体的模块还是用塑料壳装的

网友:
这个贴也太水了。

网友B:
是不是PLC的外面,用户自己加金属壳,更好?

网友:
绝缘和成本吧

网友:
塑料够用了。

网友:
应该是两者都能满足应用,这个和第一代PLC用的塑壳有一定关系吧,沿袭下来的

网友:
主要是塑料好加工~

网友:
塑料够用就行了。。。铝型材 挤出模 也就上k大元而已,也便宜

网友:
塑料ok了

网友:
缘缘考虑吧,话说塑料开模比金属的贵的多。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金属最多的PLC了 不过现在5000系列的也都是塑料的了

网友:
一应该是绝缘和成本问题  开模以后塑料很便宜的 金属的就属于机械加工了 成本高

网友:
EPEC的plc就是金属壳的。这个是用在工程机械上面的。

楼主:
是不是电路板设计完善了,就可以不要金属壳加屏蔽也可以保证系统稳定性了

网友:
第一个PLC用的就是塑料壳,后来都照着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LC的外面,用户自己加金属壳,更好?

你说的好像是机柜

网友:
成本低 容易量产 美观,话说这种壳子才几块钱

网友(2015-07-12):
塑料的绝缘,工控领域使用强度足够,成本也低

网友:
塑料的注塑方便些,铸铁或者铸钢,不好搞,难度大

网友:
绝缘??外部绝缘?
拆个西门子300看看,里面基本都是金属包围着的。
另外,300的轨道也是金属的。

我认为,主要还是成本和外观,就像手机可以塑料,可以金属,也可以是竹的,呵呵

网友:
便宜,绝缘,里面的pcb设计的太经典,已经不会出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