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内存测试工具怎么配置?

楼主(2014-11-14):
上述配置是否正确?

我在imx6q外面挂载了8颗这样的ddr芯片,一共是4GB*8

测试工具显示这样对吗:
=======DDR configuration==========
BOOT_CFG3[5-4]: 0x01, Fixed 2X32 map.
DDR type is DDR3
Data width: 64, bank num: 8
Row size: 16, col size: 10
Both chip select CSD0 and CSD1 are used
Density per chip select: 4096MB
==================================

每次测试都会把imx6q弄的死机,usb直接断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在http://bbs.21ic.com/icview-788962-1-1.html的文档中有详细说明如何配置,建议你先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http://bbs.21ic.com/icview-788962-1-1.html的文档中有详细说明如何配置,建议你先看一下,有 ...

这个文档我已经看过啦。而且我的参数都是按照内存芯片手册上设置的,可是就是不行。
=======DDR configuration==========
BOOT_CFG3[5-4]: 0x01, Fixed 2X32 map.        这个信息是干什么的?
DDR type is DDR3
Data width: 64, bank num: 8
Row size: 16, col size: 10
Both chip select CSD0 and CSD1 are used
Density per chip select: 4096MB  这个我选择的应该是2048MB每片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我已经看过啦。而且我的参数都是按照内存芯片手册上设置的,可是就是不行。
=======DDR configur ...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DDR stress test时候在哪里停下来的?应该是你有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DDR stress test时候在哪里停下来的?应该是你有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DQS gating, read/write delay calibration? (y/n)
Starting DQS gating calibration...
这个之后就没有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DQS gating, read/write delay calibration? (y/n)
Starting DQS gating cali ...

楼主你好,测试的时候你频率设置的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