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硅橡胶充分硬化后的强度是不是跟橡胶差不多,软软的?

楼主(2014-11-14):
都说704胶挺好用的,所以买了一支,固定排线的线头。
已经30几个小时了,还是软软的,指甲按下就陷进去了。
粘在电线上的粘结力也不强,随便就扣掉了,跟热熔胶差不多。

那么问题来了,704胶的硬度和粘结力就是这样子的么?

网友:
704本来就是软胶的好不。。

网友:
704还是用在固定不动的地方比较好!

网友:
是的,强度不大的。

网友:
我买的704也是这种软软的,用来固定大电容合适,固定线我一般用环氧

网友:
704就是这样的。用在接触面积大,固定静止的东西。

网友:
704主要是用来防水,防油的,不是用于粘连的

网友:
不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
704软胶就算干了都是软软的,

网友:
802的强度大一些,一般是粘太阳能板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
704 705都是软的,环氧系的才是硬的,上农机胶吧。

网友:
704干了是软的,要硬的,用树脂类的。要要能以后搞下来的,用热熔胶。高绝缘的聚氨酯双组分的有。要强度的,只用过一次日本的那种很黏的灰色的胶,专门固定电子件的,包装扔了,忘记型号。

网友:
704自然放松干的有点慢,不知道50度怎么样?

网友:
704我们一般是用来密封有凹槽的外壳的,即使放一个月时间也很软,干的也很慢,常温差不多要十几个小时。

网友:
704 有腐蚀性吗

网友:
没有,硅橡胶绝缘性好,坛友推荐的,用来密封洗衣机电脑板确实不错,

网友:
硅胶就是软的,要硬的话用环氧胶

网友A:
我也用过一次,比较失望;  更换为热熔胶了;

不过我看到有人用这个胶来密封,防水防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一次,比较失望;  更换为热熔胶了;

不过我看到有人用这个胶来密封,防水防潮用; ...

之前在一些电路板看过一种白色的胶很硬,我还以为就是704呢。
用了才知道704只是用来密封,绝缘隔离用的,没有什么粘结力。

网友B:
硅胶需要靠水汽凝固,底下放杯热水可以加速凝固,当然,704本来就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需要靠水汽凝固,底下放杯热水可以加速凝固,当然,704本来就软软的

我想找那种胶在电路板也常见,固化后跟704外形一样乳白色,但是硬多了。

网友:
704硅橡胶,不同厂家的质量相差很大,差的用指甲稍微用力就能抠掉。
可以试试道康宁7091,我买的是比利时产的,固化后会成为有挠性的硬橡胶,用手是不容易破坏的,非常有韧性。
我试过泡在水里三天,性能没有下降,而普通的704泡在水里三天就废了(以前我们拆节能灯灯管就是将带硅胶的灯管泡在水里),所以我用来粘接自己改的LED雾灯,目前用了半年还没有进水或起雾。

网友:
国产的都差不多了,主要密封的,属于工艺型
要强度选择结构型,例如环氧,例如806,哥两好什么的

网友:
708硬一点,固定电线什么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找那种胶在电路板也常见,固化后跟704外形一样乳白色,但是硬多了。 ...

道康宁7091,就是用在线路板上的
另外还有一个9016胶,也是用在电路板上的,是脱肟型有机硅橡胶,704是脱醇型的硅胶。

区别:
1、脱酸型粘接性好,但腐蚀性强,有醋的气味,价格便宜
2、脱肟型物理性能佳,但会对铜基材料造成影响
3、脱醇型对基体材料安全,但是性能较差

网友C(2019-09-03):
引用 楼主:
我想找那种胶在电路板也常见,固化后跟704外形一样乳白色,但是硬多了。 ...

大神..后面发现.这个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后面发现.这个是什么胶?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