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i.mx535 SATA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我们i.mx535的核心板在电力方面录波仪出货每年有一些出货,
最近一个客户在电力方面使用板子,i.mx535,SATA接口返回的问题比较多,描述如下:

2014/11/10
1.板子出厂之前核心板做过单独测试,SATA接口正常,
  客户的整机出厂前,做过高低温测试,板子正常。
2.整机工作一段时间,大体一个月,每天有几次开关机,有一些板子SATA陆续出现问题
  表现为硬盘挂不上,有的硬盘能挂上,但反应比较慢,等linux系统完全启动之后,
  才找到硬盘设备,重新换全新的硬盘,问题依旧。
3.  其中一块出现问题的板子,对imx535用热风枪加热,大约45度以上,重新启动,SATA硬盘可以挂上。
   板子在空气中缓慢冷却,感觉是硬盘挂载的越来越慢,后面启动几次,会出现系统启动之后,
   才能找到硬盘,然后再冷却一些,就完全找不到硬盘。深圳的室温大约是25度。
4.  把刚才出现问题的板子,imx535焊接下来,重新换一片全新的上去,板子工作完全正常,在各种温度下。

2014/11/14

继续折腾那两块有问题的核心板

在U-BOOT下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原来的U-BOOT与内核都是烧写在EMMC里面的
当进入系统找不到硬盘的时候,进入U-BOOT,发现能找到硬盘,sata info命令,显示
硬盘容量都可以找到。继续进一步验证,把内核烧写到硬盘,从U-BOOT设置启动的时候
从硬盘读取内核,竟然可以读取到内核,加载到内存,进入系统都没有问题。但linux系统
还是提示找不到硬盘。

楼主:
图示为测试画面

网友(2015-01-08):
能问下这是什么装置么?好强啊

网友:
这控制箱怎么好像CPCI的总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