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天线用AD怎么画?

楼主(2014-11-14):
最近在做蓝牙相关的设计,想问问大家这种F型板载天线怎么画?

PCB打样和普通打样一样,用普通的板材质就可以?天线周边不要覆铜?天线走线是当普通导线画吗?裸露的导线怎么画呢?

硬件新手一下问这么多,还请大虾讲解。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找一款2.4G芯片的硬件规格书 里面会介绍注意事项,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找一款2.4G芯片的硬件规格书 里面会介绍注意事项,可供参考。 ...

我现在手上有相关的资料 ,有天线的规格尺寸

问题是不知道具体用PROTEL是怎么画的??天线是当导线画吗?

网友:
如CC2540的ANT参数

网友A:
ANT要做好太高深了,光测试的设备就不是一般的公司可以承受的,如果只是学习或者要求不高,只要求有信号能用的话不照着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要做好太高深了,光测试的设备就不是一般的公司可以承受的,如果只是学习或者要求不高,只要求有信号能 ...

只是学习用 没必要去搞什么频率匹配什么的

网友B:
网上有机械图,直接导进去,铺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机械图,直接导进去,铺铜就好了。

哦 你的意思是说天线走线位置覆铜就好了?

网友:
尺寸用CAD画然后导入AD设置成铜箔然后绿油开窗,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我是菜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说天线走线位置覆铜就好了?

走线,走不成完全的直角。
只能铺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走不成完全的直角。
只能铺铜的。

OK  大致明白了

网友B:
最近我也在画这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多交流交流哈。

网友:
看到过几个蓝牙,天线好像都是蛇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画这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多交流交流哈。

我准备画个CC2541最小系统

网友C:
这是我用过的一个PCB天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384-1-1.html

网友D:
LZ如果你有天线的规格数据的话,在AD上照着规格数据画就行了,用多边形铺铜也好,走线也好,只要和尺寸规格一样就行!多啰嗦几句,天线这东西不是随手设计的,不光是铜的形状大小,板材材质、厚度,使用频率等都会影响效果,有条件最好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过的一个PCB天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384-1-1.html

多谢  准备先画板子研究研究

最近在学习BLE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如果你有天线的规格数据的话,在AD上照着规格数据画就行了,用多边形铺铜也好,走线也好,只要和尺寸规格 ...

目前只是自己画板子玩玩

网友:
在信号层用粗走线画好天线形状,再在top solder层(或bottom solder层)等粗画在走线上实现去绿油。至于阻抗匹配......那是几本很厚很厚的书

网友:
这种天线还是比较难画的
需要知道原理才可以
否则只能是“比着葫芦画个瓢”

网友:
,2.4g蓝牙天线

网友:
学习学习  目前都是用别人的现成模块   还没自己画天线

网友(2015-03-16):
这个以后要用,先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