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玩转KEA】KEA底层驱动库

楼主(2014-11-14):
飞思卡尔新一代基于ARM架构的汽车级MCU KEA系列从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很多开发人员以及电子爱好者对于KEA系列完善的生态系统以及丰富的工具链的支持也深有体会,同样也非常关注是否会有底层驱动推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准备,KEA系列的底层驱动库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KEA的底层驱动库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外设模块,具体见下图:

所有驱动的源文件都可以在 \Sources\drivers 路径下找到。
除此之外,每个模块都有经过测试的示例代码可供参考,具体见下图:

驱动库目录下还包括了KEA_Driver_Manual文件,详细介绍了KEA驱动库的使用方法。

驱动库下载链接:

楼主:
该KEA代码包是官网都没有推出的首款基于KEA的驱动包,欢迎大家下载学习。

网友A:
贵族芯片,不好买啊,用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族芯片,不好买啊,用不起

FSL出了微信公共账号可以申请样品,试制走样品,批量就找代理商。

网友:
貌似很全,给力啊

网友:
好东西啊。mark一记下下来

网友:
前些日子在找ARM核的汽车级MCU,这下得好好关注了

网友:
汽车级芯片一般来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
mark一下,持续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SL出了微信公共账号可以申请样品,试制走样品,批量就找代理商。

微信不会用,是扫描二维码,安装app么

网友:
今年智能车竞赛,大理推荐使用这一款呢

网友:
正好在找汽车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不会用,是扫描二维码,安装app么

先手机进商店安装微信应用,然后注册登录,然后扫二维码,最后点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不会用,是扫描二维码,安装app么

不需要,直接扫描后,然后点击关注就行了,现在飞思卡尔的公众号刚开,关注有机会赢大礼。

网友:
不错的感觉,等芯片到手,好好玩玩。

网友:
这个好,正准备用KEA做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KEA代码包是官网都没有推出的首款基于KEA的驱动包,欢迎大家下载学习。

鲜嫩的小鲜肉啊,汽车MCU我一般不在意

网友:
哈哈,正需要啊,谢谢了。

网友D:
这是用在哪些项目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在哪些项目上的啊

这个是汽车级MCU KEA的驱动。

网友E:
公司有块KEA 的板子 正好有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有块KEA 的板子 正好有空玩玩

那很好,你可以直接用这个驱动,这个驱动是我们的KEA FAE刚放出来的,官网还找不到。

网友F:
阿莫 比官网还快乐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莫 比官网还快乐  ??????

那是必须的,如果你参加上海的线下活动,会更加快乐!

网友:
太感谢了 ,我对你的仰慕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救星啊

网友G:
这个芯片的性价比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的性价比如何啊

关于这个问题,详情请到官网KEA栏目下查看: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ummary.jsp?code=KEA

网友:
汽车级的,不知道有合适替代英飞凌xc2267的不?

网友:
图片有bug,SIM的例程写成RTC Example了。

网友H:
果然是从KE系列派生出来的,连代码说明都还是KE系列的。
/*
** ###################################################################
**     Compilers:           ARM Compiler
**                          Freescale C/C++ for Embedded ARM
**                          GNU C Compiler
**                          IAR ANSI C/C++ Compiler for ARM
**
**     Reference manual:    MKE06Z80M48SF0RM, Rev.0.1, July 2013
**     Version:             rev. 1.0, 2013-07-30
**
**     Abstract:
**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E06Z4
**
**     Copyright: 1997 - 2013 Freesca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Revisions:
**     - rev. 1.0 (2013-07-30)
**         Initial version.
**
** ###################################################################
*/

/*!
* @file MKE06Z4.h
* @version 1.0
* @date 2013-07-30
* @brief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E06Z4
*
*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E06Z4
*/

网友:
多出点KDS的例程吧,什么KEIL、IAR、CW的例程已经不新鲜了。

话说KDS一普及,和谐版的KEIL、IAR升级会更快的。

网友I:
能出个,微信小批量购买的路子不?比如几十片,几百片。很多行业及小企业都会需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然是从KE系列派生出来的,连代码说明都还是KE系列的。
/*
** ################################## ...

的确是从KE02派生来的,这个是我们的KEA工程师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在KE的基础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出个,微信小批量购买的路子不?比如几十片,几百片。很多行业及小企业都会需要到! ...

以后应该也会有这个趋势,不过需要些时间。
暂时购买还是通过官方以及代理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应该也会有这个趋势,不过需要些时间。
暂时购买还是通过官方以及代理购买。 ...

但愿吧,现在好多的分销商也是,店大压客,动不动就问你每月几K,让我们这种做工控设备的很难受。我一台机器卖1W,你是想让我们月产量上亿么?
其实吧,类似我们这种行业,你一片适当的多赚点,也是没啥子成本压力的。

网友J:
资料很多哈,,,这板子有什么特点呢,有别于KL.和KE系列的

网友K:
身在车载行业,用的是STM32, 只能表示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身在车载行业,用的是STM32, 只能表示支持了

stm32有车规的吗?

网友:
之前一个项目等不到KEA,用9S08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做车载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资料很多哈,,,这板子有什么特点呢,有别于KL.和KE系列的

这个芯片主要是用于汽车级,所以更多的满足汽车级的指标。
比如过了AEQ-100认证,温度范围更宽,-40度到125度。
具有CAN模块,多了PWT模块等等。
更加详细的情况,请参看datasheet数据指标。

网友:
在做车载电子产品 慢慢学习使用

网友:
正在关注,但还没机会用。上次申请了一些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必须的,如果你参加上海的线下活动,会更加快乐!

这个是CW的库 后面会不会出个keil或是IAR的库呀  CW太大了 客户群太小

网友:
今年做飞思卡尔的可以用KEA

网友L:
第二个50%国产开发版优惠券有没有可能会是kea呢。。。

网友M:
咦,很期待啊。感觉飞思卡尔在汽车领域还是很牛逼了

网友N:
汽车级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详细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M:
咦,很期待啊。感觉飞思卡尔在汽车领域还是很牛逼了

汽车控制领域很多都是用的freescale的,在这块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汽车级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详细文档

肯定有详细资料,去官网找吧

网友:
汽车电子,,是个不错的方向,,去年学校都开展了这门课

网友:
KEA补上了个空白

网友:
freescale 在汽车电子领域 的占有量是比较领先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第二个50%国产开发版优惠券有没有可能会是kea呢。。。

期待~50%开发板出炉。

网友:
期望库的完善,这样我们的开发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
太复杂了,暂时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50%开发板出炉。

我觉得50%的那个应该也是万利的板子

网友:
有用过这个驱动库的朋友么 可以说一下实际应用中有没有问题 我做项目的时候底层库一般都是自己写

网友(2015-01-19):
最近做的汽车电池BMS的主控芯片会评估下该芯片~

网友:
据说kea芯片抗干扰和恶劣环境很牛

网友:
mark  汽车MCU – KEA

网友:
汽车电子不错,学习下

网友(2015-02-18):
好东西,太好了.省我大事情了.

网友:
kea的spi模块太老了,只支持8位数据长度。现在很多芯片都要用32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KEA代码包是官网都没有推出的首款基于KEA的驱动包,欢迎大家下载学习。

楼主,这个KEA的底层驱动库是飞思卡尔内部人员写的吗?怎么官网现在还找不到KEA的底层库呀?

网友:
赞  希望比SDK好用

网友:
汽车级芯片,不错

网友(2015-07-06):
我现在按照里面的方案使用这个库,里面出现了很多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用的是CW10.5,
:/Sources/drivers/sim/sim.h:1481:17: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void'
:/uart/uart.h:512:20: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UART_Type'
:/rtc/rtc.c:110:25: error: 'RTC_IRQ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主要是这三种错误,我想问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弄好的工程文件?

网友(2015-08-14):
赞一个,官网上关于KEA的驱动代码比较少啊,希望可以多出一些底层代码和简易的评估板

网友:
收了,最近要用KEA的芯片

网友:
汽车级,应该是5V的MCU比较多吧。看看。

网友:
E系列和EA系列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汽车级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果然是从KE系列派生出来的,连代码说明都还是KE系列的。
/*
** ################################## ...

谁用过C++编单片机程序的呢?